[工仪] 白菜T12温度不可调拆修

楼主(2023-02-02):
现象:温度不够,刚刚能化锡,温度不可调。

首先就想到电位器有问题,测量LM358二号引脚对地电压4.4mv,旋转电位器此电压不变,猜测中间引脚开路。

616经典电路NMOS白菜,全插件,方便拆修。

电源用的25.3V老式打印机内置电源,带T12无电压下降,高的一点点电压抵消线损。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10K电位器,这也太容易坏了吧,实际装起来没用多久。
碳膜与触点是压接,可能触点氧化?或者装的时候焊接时间过长?
欢迎探讨!

网友A:
现在产的杂牌电位器非常不耐用,很多是碳膜断

网友:
换好一点的碳膜电位器,或者线绕电位器

网友:
杂牌货质量太差

网友:
我自己DIY了二个,
616控制板,
回温速度慢,
后來买了坛友的PID控制T12,
回温速度才变快,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质量要稍微好些: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57305678239

网友:
外壳有些大,

网友:
再购买请认准ALPS,哪怕多加5毛钱,也不至于容易坏电位器。

网友:
用RK097电位器比较耐用2.1元两个包邮

网友:
电位器确实

网友:
电位器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工厂里边不用电位器,都是变压器抽头

网友:
今天,T12的头子坏掉,显示600多度,不热,换头子后才好

网友:
就是电位器惹的祸。为了长久,还是换质量有保证的电位器。

网友:
用淘宝签到红包买几个RK097电位器。

网友:
需要换电位器了,谢谢分享。

网友:
具体检测一下电阻器的阻值情况,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产的杂牌电位器非常不耐用,很多是碳膜断

这个倒没断,但是引脚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