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晒几个维修用的配件、工具

楼主(2023-02-02):
红包拍了几单宝贝,几乎不花钱,嘿嘿。晒晒,测测。边看边说。

剃须刀电池,0元购没花钱

老板送了一个刷子。因为待修剃须刀空间有限,装不下5号电池,只好这个型号的了。(等另发维修贴)

另外两个,一电阻包,一ptc发热片

这电阻包竟然是人工写的(1.6元,有红包真好啊

发热片,送4颗螺钉做支脚

200W 220V电压下使用

新的,有层保护膜

测温,探头先放这里

测得温度210度

找块小板子试验,化锡了

镊子一拽就下来了

探头换个位置

这时测得温度221度,跟宣传的260度有差距,可能跟探头位置有关,探头跟发热板不能紧密接触,

LED小板试一下,轻松拿下,看样子应该有260度,这温度正合适,LED能取下,不滑动

再放上去,很稳(这时焊锡是熔化状态)

冷却之后测试发光,证明发热片处理芯片LED没问题。

虽然焊锡跟铝不结合,但还是附着在上边了,用刀轻轻刮一下就下来了。

最后测一下功率。刚通电时最高达到300多W,几秒钟的事,没照上,等温度稳定之后功率降到不到50W,因为插座上还有其他设备在充电

充电设备耗电功率,上图中应该减去它

发热片真好,才花了0.77元。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用得上的都值得

网友:
那个加热板,我就只买了芯,买好几年了,扔那就没动过,

网友:
现在已经淘汰5730,2835灯珠了,买cob又便宜,安装又方便。那种小颗粒led灯板,坏了之后要擦掉硅脂,然后用加热台更换,换好灯珠又要上硅脂,超级麻烦,不上硅脂直接用磁铁固定散热又不好,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用cob灯珠,24瓦2并24串,配合原来的驱动刚刚好,价格才8毛8一片

网友:
红包挺多的

网友:
这个加热片只适合小面积单面板拆、装,如果是大面积、多层板的拆、装还是要那种专业的加热台吧

网友:
这多抵扣,用的上就不错

网友:
哪来的红包

网友:
楼主怎么搞到这么大的红包的,淘宝的签到红包也就一两块的样子

网友:
红包够多的

网友:
不错,是好工具,也去找下看

网友:
这个使用频率一般不高

网友:
加热台蛮方便的

网友:
我怎么攒不上这么多红包啊?攒上了有时红包也不让用。

网友:
前几年我也搞了一个。拆焊led有奇效

网友:
继续努力,争取把马大爷薅成秃子。

网友:
拆焊的PTC发热板我早都买了,但是我太懒了,一直没有做拆焊台

网友:
这不就是蒸蛋器,电蒸锅的发热板嘛。之前我还扔掉了一个。

网友:
关键是不花钱

网友:
这个发热板我用来BGA植球非常不错,下一步准备用它做个小锡锅,拆一些接口件应该也不错。楼主哪来那么多红包,我现在签到只给0.2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