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茅台镇白酒瓶盖里面的科技元素

楼主(2023-02-02):
今天无聊中看看喝过的酒瓶盖里面都有什么结构内涵,常常晃动有珠子的响声,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结构,先睹为快吧!

网友A:
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个珠子,什么用途?

网友B:
这珠大概是控制酒水的流量。

网友C:
茅台酒里面是2颗珠子

网友D:
防止往已用完的瓶里灌假酒是主要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茅台酒里面是2颗珠子

为什么要两个

网友:
单向阀,只能出

网友E:
这和单向阀的原理一样,往外倒酒是可以的,从瓶口往里倒假酒,珠子就盖住了里边的口,是倒不进去的;但是也有高手可以倒进去的,我知道秘密,就是不能公开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个珠子,什么用途?

控制出流量和单向阀,就是让你不方便往里面灌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珠大概是控制酒水的流量。

应该是防止往里面灌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和单向阀的原理一样,往外倒酒是可以的,从瓶口往里倒假酒,珠子就盖住了里边的口,是倒不进去的;但是也 ...

细针,把柱子挑起一点

网友:
作假的怎么也防不住的

网友:
不喝酒,看来错过了好多好玩的东西

网友:
主要用途还是防止倒的时候的流量吧,灌酒方法多的很

网友:
茅台酒真的好喝吗?贵死了!

楼主:
这个珠子是控制流量的,比如倒酒的时候,会堵住盖上的中间孔,就会从四周的环形倒出来,而中间不会流出,这样流出来的就会被控制。

网友:
这个所谓的科技元素太好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止往已用完的瓶里灌假酒是主要目的

抽真空,然后倒过来瓶口朝下,就和采血管一样了,想抽多少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个珠子,什么用途?

可以倒酒出来,防止灌酒进去

网友:
没有什么科技含量防君子不防小人,要想往里灌酒太容易了,要不哪来那么多的假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