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芯片有资料不,居然搜不到,请大佬指点下

楼主(2023-02-02):
(图片)

网友:
会不会是重新激光刻的型号,根据硬件画个线路图可能好分析些

网友:
刚才帮查了,确实查不到这个IC型号.

网友:
单看芯片就很麻烦,打磨后再重新打字,不过是一个内部编号,哪里去查?

网友:
查不到的芯片只能根据外围电路分析出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再找出电源及输入输出和控制端

网友:
我有个智能测线仪,芯片也全部打磨掉了,根据线路推断应该是模拟开关芯片,研究了一段时间想想还是扔了吧,不折腾了!

网友:
为了防止抄板抄方案,还有一些磨了打上其它型号来迷糊人的。。。

网友:
就一张局部图片,没有文字说明,用在哪里也不讲,这不是在考大家吗!

网友:
这得结合外部电路来分析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是重新打标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