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自家的电饭煲

楼主(2023-02-02):
  自家用的松下电饭煲的液晶显示屏不显示了,根据经验,那是因为里面的3V小电池没有电了,今天有空就拆开换一换吧。
  拆开这款电饭煲不困难,只要将底面的四颗螺丝拧下来,然后用一字型螺丝刀轻轻地将塑料盒相接处撬开就行。
  内部:
电源板正面:
液晶屏正面:
主控板PCB面:
微处理器采用MN90F09:
网上查询,几乎找不到这款芯片的资料。
小电池采用2450:
目测,这款电池好像比2032厚得多。百度一下,结果:
CR2032:直径20mm,高度3.2mm
CR2450:直径24mm,高度5mm
容量方面:
CR2032:200-240mAh
CR2450:520mAh
在线测得电压只有1V多一些,拆下2V以上(这是隔天测的结果)
短路电流就很小了:
  手头没有2450,暂时就用2032代替一下吧。
  液晶屏上面的塑料架很难拆卸下来,只能将电池挤入到架下方,幸好2032太薄了,挤入那个位置不困难。焊好电池,插电测试,完全正常,这下可忘记拍照了。唉,等下次换电池了吧。

网友:
电饭煲还带电池啊

网友:
改个电池座,更换方便

网友A:
不知道电饭锅带电池的意义在哪里,就为了定时煮饭?

网友B:
2032容易找到,干脆加个2032的电池座,方便后续换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电饭锅带电池的意义在哪里,就为了定时煮饭?

是的,保证电子钟的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2容易找到,干脆加个2032的电池座,方便后续换电

在液晶屏的塑料架下,而塑料架还拆不下来。

网友:
有可能不插电时记忆设置+显示时钟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电饭锅带电池的意义在哪里,就为了定时煮饭?

显示时间,预约,都需要

网友:
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池,主要是记忆设置的,如预约或中途断电保持之前的设置,也有使用一颗法拉电容的。

网友:
换电池不太方便,还要动烙铁,

网友:
松下不用法拉电容?这个有点没想通。

网友:
有个全貌图就好了

网友:
一看这就是个高档货,居然还有单片机和CMOS电池,确实要跟上面说的那样,加个2032座子

网友:
松下的单片机,没见过,长得像stm32

网友:
用两根线接到底部,以后换电池更方便,接n多2032并联都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知道松下电饭煲有电池和电池型号、代用方法,学到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饭煲用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32容易找到,干脆加个2032的电池座,方便后续换电

容量小,反复更换的次数会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