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个电阻,让灯珠寿命长

楼主(2023-02-02):
之前买的路易华登led用了好几年了,确实不错,有一次无意摸了下好烫外壳,决定有时间改下,不改前28w足足的,今天刚好有空,拆掉r2阻值2.2欧,换成3.3欧,现在21 w不到,亮度感觉也差不多,收工

网友:
是横流的吧

网友:
电阻限流啊,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A:
楼主高手哈!厂家看到肯定会技改.

网友:
烫?那就是过流了。led过流亮度不变的。改采样电阻。

网友:
应该是改采样电阻,楼上说电阻限流的,二十多瓦的功率,二、三欧的电阻怕是承受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哈!厂家看到肯定会技改.

不会的,厂家都希望你买到手用一个一年左右就坏

网友:
还可以这么干,哈哈哈。

网友:
钨丝光源的理论寿命是1000小时,节能灯标称6000小时,LED理论寿命10W小时,但有些厂家努力把LED寿命压缩到3000小时以内

网友:
降电流,取样电阻r2是改大不是改小。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的灯泡,有时间拆开改一下。

网友:
我限流的办法是直接刮那个电阻的表面,挂掉半边就可以节流一半,刮多刮少根据自己的需要,不用找电阻来换

网友:
看这样子,得去备点小阻值大功率电阻了

网友:
这个灯我也有买几个,却实足功率,但是温度真的略高,改天也试试给他改一下。还有那个灯罩我觉得太厚了,透光率好像不怎么样,如果又更通透的灯罩换上去就更完美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R1(2R2)和R2(4R7)是并联的,楼主可以把贴片的R1拆除试试

网友:
我真没想到可以这样改。

网友:
我的2个驱动都炸了! 换了驱动!

网友:
改得好,想得到、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