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爱华HS-PX530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3-02-02):
一台爱华PX530磁带机,机器不能播放,拆开看看什么问题(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外壳钢琴烤漆挺不错

外壳钢琴烤漆挺不错

背面有一些划痕

背面有一些划痕

拆开外壳,红圈是要解焊的地方,篮圈是要松掉的螺丝

拆开外壳,红圈是要解焊的地方,篮圈是要松掉的螺丝

拆下主板

拆下主板

皮带没有断,但是有点长了,需要换

皮带没有断,但是有点长了,需要换

主板上的那个乌龟开关要换了

主板上的那个乌龟开关要换了

换掉皮带

换掉皮带

耳机放大芯片

耳机放大芯片

杜比芯片

杜比芯片

电机驱动芯片

电机驱动芯片

电池电量检测芯片

电池电量检测芯片

装上主板

装上主板

焊好磁头排线、电机等各个焊点

焊好磁头排线、电机等各个焊点

装好试机

装好试机

换上新的开关

换上新的开关

网友:
80后 最时髦的装备

网友A:
电容居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居然没坏???

电容不需要换,没有漏液

网友:
电控机芯玩不来,修起来伤脑

网友:
爱华的电容最容易流汤,严重的还腐蚀主板。楼主的这款不错,最好把电容也更换了,真正打理成功。

网友:
这种算简单到掉渣了,连液晶屏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可以

网友:
完美修复,手艺不错,可收藏的机器。

网友:
慢慢的都是回忆,情怀无价。

网友B:
这款爱华换皮带太麻烦解焊点太多索尼机换皮带就省事多了

网友:
没有收音机不好玩

网友:
是不错的机器。

网友:
也是有点年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爱华换皮带太麻烦解焊点太多索尼机换皮带就省事多了

这个机器解焊的焊点不多,还算好拆,像JX819、839等机器焊点就多得多

网友:
雀食,木有FM的艾娃不爽

网友:
目测换上的皮带粗了

网友:
可惜没有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