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帮网友维修一下胜利VC86E

楼主(2023-02-02):
网友说,说烧了炸了! 到手试了电压电阻,除了有明显误差,未见异常! 怀疑是电流档炸了…
测量电流插孔阻值异常,不是开路而是近似短路!这种情况一般是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拆机检查发现,保险丝完好,但是,大小保险丝装反了!小电流档装了个10A保险丝,大电流挡装的0.5A保险丝!这就不奇怪了,小电流档测了电压,保险丝太大,没起到作用,把旁边的二极管击穿了!直插的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我没有,换了个贴片的!
其它问题就不想调修了,说实话,胜利86E做的让我恶心!这表除了电阻档有其他86E也有的接触不良的通病以外!这表电阻档精度也不好,电压档线性貌似也有问题!大部分按键也接触不良了,应该是导电橡胶老化了,凑合用吧!

网友A:
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元器件组成的电路板哈!

网友:
这表修好了,其他精度好像都不错,但电阻档误差好像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上课集中注意力,看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课集中注意力,看哪啊

哈哈,楼主家的宝贝

网友:
保险管座没有做防呆设计?

网友:
你是真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399基准,10v的吧

网友:
会修万用表的都是高手!

网友:
哎,看的都对国产表失去信心了,低级错误不断...

网友:
居然有5位数这么多

网友:
修的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用米勒的LM399基准,做了个恒流源,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米勒的LM399基准,做了个恒流源,没啥用处。

恒流源啊,我以为标准电阻呢

网友:
以前还想买一台这个表呢,现在一看,不过如此。

网友C:
我的VC86转盘经常接触不良,有时档位错乱,动一下转盘又好了。现在扔一边不用了。

网友:
我大胜利的表买回来后需要自己折腾才能好用
1、这台表万年电阻拨盘如果不是刀盘问题,很可能就是拨档最外围1个弹片(胜利此表的奇葩设计比其他弹片宽)疲软出了问题,一般更换后就会比较正常了。
2、电阻挡正常后更换好的CBB积分电容,电压挡线性和电阻挡精度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胜利的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VC86转盘经常接触不良,有时档位错乱,动一下转盘又好了。现在扔一边不用了。 ...

电阻档太容易跳,阻值也不稳定,尾数很难稳定,本来我觉得ut61e+是乱跳,和它一对比,我觉得ut61e+没有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