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让电钻提高动力

楼主(2023-02-02):
这把20v的电钻不管转速还扭力多不如别的12或16V动力足。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让电钻提高动力,电池已改成5串三星30Q了。现在只能用来钻小孔和拧小螺丝。

网友:
更换电机总成啊

网友:
w=ui,提高电压加电池,提高电流换绕组

网友:
你的这个电钻电机的定子太短了吧(转子同样也会很短),长度只有普通的一半的样子,功率也只会达到一半,这是先天性的不足,没办法改变的,就是想换电机,位置也是不够的。

网友:
去月球操作动力是不是会大一点?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卖贵的,

网友:
也没准是控制板问题,所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机!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扔掉!!!在买一把大牌子的!!!

网友A:
这是我见过最短的无刷电机了吧 这么窄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见过最短的无刷电机了吧 这么窄  厉害啊

得伟850了解下

网友:
换电机来的实际

网友:
莫非是控制板坏掉了
或者是开关里面出问题了
如果是开关,可以拆开擦擦那排触点,如果拆不开,在对应位置开个小天窗,然后喷一些WD40,最后用胶带封死天窗

网友:
1.换更大功率电机
2.换更大电压电池

楼主:
这货动力太差,手捏死它会反转,当然还会冒烟,只能拿来干点小活。

网友:
扔掉,买牌子货,没必要折腾!

网友:
这不是另一个帖子拆解对比的其中一个吗?

网友:
我39买的无刷10的麻花钻花花下铁。重新买一个得了

网友:
把电池串联升压,或者装个升压板

网友:
我买的20V南威无刷也是劲不够大,问题是我还买了两个,恼火。

网友:
扔了买一把好的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