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极氪001车钥匙进水拆解处理

楼主(2023-02-02):
车钥匙被小孩不小心弄掉进水里了,只能拆出来吹干看还能不能用,先上拆机图片。

钥匙外观图片

拆开后的样子,里面电路板非常的简单,用的是一颗大的CR3032电池,不同于主板的2032电池。

里面大的芯片就两个,一个博通BK3435的蓝牙芯片,另个找不到是什么芯片。

BK3435芯片规格图

来一个芯片的放大图片。

进水了,芯片引脚上有明细的水渍。

用无水酒精和毛刷把焊盘清理干净后面,测量电池电压只有2.2V了,只能等买个新电池换上后,才知能不能修复了,如果还是坏的,估计少少又不见了几大百了,哎,日子过得艰难呀。

网友:
用蓝牙作为接近检测吗?耗电估计不小

网友:
楼主的车马上就要失踪了.

网友A:
彻底清洁后仍要干燥几天观察没有再氧化才行,最担心就是芯片背面的覆铜板线路氧化。如失败,也不用花几百,只需到4儿子店去找出PIN码在手机app上模拟钥匙,以后就通过手机取代钥匙。

网友:
谢谢分享先进武器

网友B:
这玩意居然不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居然不防水?

同问,为什么没有防水设计?

网友:
这个电池比价大,普通车钥匙2025或2032居多。祝楼主顺利修复

网友:
有防水硅胶垫怎么没防住水的。吉利车钥匙是有防水标准的,测试方式好像是放滚筒洗衣机洗涤多少个来回,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网友:
确实经常看到钥匙进水的,按理应该是有防水的,上次拆开换电池看到有一圈防水胶圈,不知道是不是防水的

网友:
谢谢分享,比较费电。

网友:
原配钥匙不便宜吧

网友:
电池比价大,普通车钥匙2025或2032,祝顺利

网友:
用吹风机彻底吹干要,

网友:
电池可以试试充电,短时间充电短时间用还是可以的直接就试试能否用

电路板清理好,如用酒精清洗再晾干,还可能是好的,可能

有备用的,这个如果坏了就是少了一个

网友:
大芯片最好要拆下彻底清洁,芯片下面还有可能腐蚀的。

网友:
电车钥匙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
这钥匙真不好看啊。

网友:
是什么车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清洁后仍要干燥几天观察没有再氧化才行,最担心就是芯片背面的覆铜板线路氧化。如失败,也不用花几百, ...

还好现在只能用手机APP解锁来开车,要不车都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