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盘位硬盘盒usb口连接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3-02-02):
网购了一个外置电源的带Nas双盘位硬盘盒,设置raid镜像模式,用usb口连接电脑,经常出现部分目录及文件打不开或无法找到的提示,但是有时发现硬盘盒不关机再重启电脑又能正常读取了,不知何故,请大神们指点,谢啦!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的话,多数是数据线问题,换条数据线试试。之前也买过双盘的硬盘盒,本来想退货,看了下,评论,有说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就没有出现掉线或访问不了。估计是数据线的问题,你换条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