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台8寸锂电链锯,有没有质量好点的推荐

楼主(2023-02-02):
农村老人锯柴火用,选择8寸是小巧轻便方便携带,锯柴火应该也够用,要求就是质量稳定可靠好用,还想改装一下能接电源使用,在家锯柴火时间稍长估计电池用不久,麻烦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还是马刀锯吧,链锯给老人用不安全

网友:
还是买一台劈柴机吧,链锯非常不安全!

网友:
同意楼上,这类高速的工具不适合老人用。
时间长了,锯齿要磨,还会生锈,万一碰到钉子,石子什么的很危险。
老家乱七八糟的木头都拿来烧,钉子什么的很容易出现。
-
手动或电动液压式劈柴机相对安全点。
-
我是过年回家帮家里劈好一年的柴放仓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马刀锯吧,链锯给老人用不安全

对,买往复锯,手头有锂电钻的还可以买往复锯的转换头

楼主:
马刀不适合锯柴

楼主:
我老家基本青冈木,也不会烧什么杂柴,木质还挺硬,就是用劈柴机也得要把树锯短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老家基本青冈木,也不会烧什么杂柴,木质还挺硬,就是用劈柴机也得要把树锯短吧 ...

家里锯树可以用型材切割机,我们这边农村现在都用这个,速度快安全性也高,链锯老人用非常不安全

网友C:
青冈木,差的链锯可能锯不了,还是马刀锯吧,并且不能差,冲程28MM以上的。马刀安全,并且比链锯作用大,啥都可以锯下。
话说你们在那位置,居然随意烧青冈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青冈木,差的链锯可能锯不了,还是马刀锯吧,并且不能差,冲程28MM以上的。马刀安全,并且比链锯作用大,啥 ...

我在大山深处,链锯没问题,我们那地方用链锯的也挺多,都能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锯树可以用型材切割机,我们这边农村现在都用这个,速度快安全性也高,链锯老人用非常不安全 ...

嗯,型材切割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D:
个人建议还是使用手工锯吧,买好的。电锯老人用不安全,马刀锯也不太适合老人锯柴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还是使用手工锯吧,买好的。电锯老人用不安全,马刀锯也不太适合老人锯柴火。 ...

你这建议是好,但是你知道得多费劲,家里手工锯多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型材切割机也是可以的

目前来说一般家用锯树可以考虑的就是型材切割机、链锯、马刀锯这几类,链锯安全性不够,马刀锯太费劲,也就型材切割机最适合了,家用直接220V交流电,切起来很猛可以持续工作,而且安全性还是很高的,我们这边基本每家都有一台,价格也不贵,三百多的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建议是好,但是你知道得多费劲,家里手工锯多的是

你可以看看田岛的折叠锯GK-G240,再看看你家里的那些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田岛的折叠锯GK-G240,再看看你家里的那些锯子。

只要是手工锯,农村要是拿来锯柴火那得累死人,那个量不是一点半点,一根树子估计都可以把你累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手工锯,农村要是拿来锯柴火那得累死人,那个量不是一点半点,一根树子估计都可以把你累趴下 ...

量大得上油锯!!!而不是锂电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手工锯,农村要是拿来锯柴火那得累死人,那个量不是一点半点,一根树子估计都可以把你累趴下 ...

那就搞一把220v的电链锯,重量轻。

网友:
用过锂电链锯效率比马刀锯高N倍,越粗树枝越明显。

网友:
看来链锯跑不了的了。还是讨论怎样做保护提高安全性。非此锯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