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产dyson V6电池保护板有没有均衡功能

楼主(2023-02-02):
之前买的国产dyson V6电池 用了一年挂掉了  想换电芯 又不确定这块板带不带均衡功能  请大神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没看到放电电阻,明显没有,估计电池一致性可以,不需要平衡

网友:
每颗电池都接控制板,而且板上那么多Q的原件,除了均衡想不出其他功能,均衡电阻在背面?

网友:
那六个小的三极管好像均衡放电用的!!! 然而背面没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