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内存条考古FPM

楼主(2023-02-02):
翻抽屉有个这个,叫考古啊,FPM条。

网友:
386、486时代的内存条

网友A:
32线内存,386或者之前平台的内存,我还有整套386,上面4条这个内存,每条1m,合计4m

网友B:
给你看个更老的。

网友:
我还有toshiba 新时代的东芝,价格刊比黄金,有人收吗?原装小日子,名牌机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个更老的。

佩服老哥,我观摩观摩。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估计有二十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线内存,386或者之前平台的内存,我还有整套386,上面4条这个内存,每条1m,合计4m ...

楼主发的应该是72线EDO内存,由于数据位宽太窄了,在486和586电脑上,必须成对使用。
我以前的486 overdriver 100MHz电脑上,用的就是4条这个内存,组成了16M的容量。
后来升级成水泥奔腾了,依然用的是这4条内存,神奇的是水泥奔腾的主板同时支持72线内存和168线内存,我把16M EDO内存与32M SDRAM PC66内存同时插上,把内存电压设置成3.3V,竟然可以正常识别到48MB,在Windows95下运行稳定~

再早的是30线内存,用于286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个更老的。

您这个是30线内存,容量更小,速度更慢
一般用在286或386电脑上,单条容量一般为1M-2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应该是72线EDO内存,由于数据位宽太窄了,在486和586电脑上,必须成对使用。
我以前的486 overdri ...

72线就不是fpm啦,是edo

网友:
这个是edo吧
fastpage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D:
最老的是dip的内存啦,就是一片片的内存颗粒插在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应该是72线EDO内存,由于数据位宽太窄了,在486和586电脑上,必须成对使用。
我以前的486 overdri ...

对,edo内存手里还有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老的是dip的内存啦,就是一片片的内存颗粒插在板子上的

您说的那种,我在286的电脑上见过,没有内存插槽,只有一些芯片插座。后来的电脑就是30线、72线、168线之类的内存条了
不过DIP芯片插座,在后来的CPU缓存,和显卡的显存上还是保留了很长时间的。

网友:
楼主的这种内存条我手里还有好几根

网友:
一贴引出好多老货!

网友:
最早的我见过磁芯存储器。。。。那玩意比这个更老。。。。

网友:
486时代的内存条

网友:
我回去找找看,  好像也有这么一块内存

当年机房清理垃圾的时候  留了一条玩,  还有一块超大体积的IBM硬盘好像

网友:
按电脑报的说法叫快页内存,90年代跑photoshop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