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个DC110V的温度继电器

楼主(2023-02-02):
型号是JW-102,额定电压110V,是给东风7型内燃机车冷却水系统用的,动作温度92℃,动作后会让柴油机停机

尖端里面有一个热敏电阻,用胶封上了

网友A:
那么是不是火车上的?

网友B:
还是电子开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是不是火车上的?

是的,东风7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子开关的啊

就是热敏电阻到一定的阻值里面那个继电器会吸合

楼主:
这个控制了一个更大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