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人能推荐个二手数字电桥,测低电阻用

楼主(2023-02-02):
低电阻准确性好一点。20欧以下的,越低越好(测导线线阻用)。

顺带能测测电容即可。
准确度要求不高,但要保证能用,不要同一个低电阻一会儿5毫欧一会儿10毫欧就可以了(因为不懂这个表,所以先这么描述着)。
-
二手佬只能在二手平台淘货。
某宝看了,动辄上千上万的就不要推荐了,太贵。
某鱼看一百到五百很多,花了眼,不知道怎么买。大小无所谓
很多二手的表没有参数,也不知道能测多少。
-
价格不设最低,还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二。

网友A:
最近开车那个电桥就适合你
许老师电桥,7.8k那个,我用了,很合适,电阻就不用说了,低电阻用开尔文法测量,就是准
电容就更不用说了,专业设备,福禄克287售价多少我就不说了,单独电容这个选项,肯定被电桥吊打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788-1-1.html

网友B:
qplcr 4s,可以自己做,成本不到20
测阻容感二极管
电阻精度不是很高,但是胜在便宜,5mr 10mr这种还是没问题的,我试了下5mr显示4-6之间跳,10mr显示9,主要是因为是镊子形状的,镊子尖和元件之间接触电阻不稳会跳,不过他是四线测法的,就是可以把他引出来用四线夹子
基本就是玩具级,但是对于你的需求勉强够用,价格也够低

网友C:
如果测量纯电阻,可以不用数字电桥,数字电桥是测量电感和电容的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开车那个电桥就适合你
许老师电桥,7.8k那个,我用了,很合适,电阻就不用说了,低电阻用开尔文 ...

电阻最低可以测到多少?
主要还是测量导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测量纯电阻,可以不用数字电桥,数字电桥是测量电感和电容的内阻的

学习了,后续有空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qplcr 4s,可以自己做,成本不到20
测阻容感二极管
电阻精度不是很高,但是胜在便宜,5mr 10mr这种还是没问 ...

某鱼上128。
成本20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最低可以测到多少?
主要还是测量导线电阻

0.1毫欧
而且准确度0.1%左右,价格是198包顺丰吧
比我早期买的260多小林电子铝合金外壳的小好多,屏幕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鱼上128。
成本20是如何做到的?

自己做就是20
因为都是很便宜的元件
上面最贵的单片机某宝1.8包邮
三个几毛钱的运放,三个几毛钱的模拟开关,然后就是阻容
然后屏幕大概4块钱

当然自己没有阻容储备的话买阻容需要满一定数量会提高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最低可以测到多少?
主要还是测量导线电阻

最低可以毫欧。现在开车第二波顺丰到家198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788-1-1.html
@962838542有人买电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上128。
成本20是如何做到的?

黄鱼白嫖党:
运费20,东西白给,看上你的东西是给你面子,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最低可以测到多少?
主要还是测量导线电阻

术业有专攻,测量导线电阻电桥是不行的,因为导线电阻太小太小(1毫欧一下)了,还是看看直流(交流的不能测整圈电线)毫欧表吧。

网友:
测多大线经的导线?工作电流一般是多少安培?通常的阻值范围是什么情况(最小多少,最大多少),精度要求是5%还是0.5%?

网友:
一个外壳就要2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术业有专攻,测量导线电阻电桥是不行的,因为导线电阻太小太小(1毫欧一下)了,还是看看直流(交流的不能 ...

大佬设备牛逼!(破音)

网友:
没精度要求就是玩具吧

网友:
准确度要求不高,但要保证能用,恒流电源+ 电压表4位5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术业有专攻,测量导线电阻电桥是不行的,因为导线电阻太小太小(1毫欧一下)了,还是看看直流(交流的不能 ...

他还想测电容,所以只能电桥,另外你这预算已经超了N倍,
现在的电桥有一个直流电阻档,我现在用的同惠th2830就有

网友:
然而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我拿来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就是20
因为都是很便宜的元件
上面最贵的单片机某宝1.8包邮

这都是大佬干的事了,我比较菜,估计干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