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并联这个有用吗?

楼主(2023-02-02):
电瓶车并联这个有用吗?不是超级电容

网友:
和PDD上那种信号贴一个原理,信则灵

网友:
有改善,但是效果约等于0

网友:
如果电容足够大,会有一定效果,降低控制器脉冲电流,增加电池组寿命,和省电无关

网友:
如果电池已经比较大内阻,会有一定效果,就是加速时强一点吧
如果电池状态很好,估计几乎没效果

网友:
要很多很多。装得下吗

网友A:
并联到1亿法拉效果比较好

网友:
对铅酸电瓶还是有保护效果。猛加电门不会导致电瓶突然大电流放电。不容易拉伤极板。

网友:
想的太多了

网友:
容量要足够大

网友:
应该是有用,不嫌麻烦可以装

网友:
没效果,一点都没用。

网友:
用处不大,有点用

网友:
要用法拉电容,应该是有点用,就是停车启动的时候它会起作用,电池寿命应该会有所好转。但不会增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到1亿法拉效果比较好

这么大的电容好用电池吗

网友:
对拉高内需,增加GDP的作用比对电瓶的作用大

网友:
没啥效果,四舍五入等于零

网友:
如果这电容质量不好漏电,可能有负作用。

网友:
那么小的电容组估计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