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R-T4晶体管测试仪怎么改造背光LED恒流?能用12V高电源&低压时也比较亮?

楼主(2023-02-02):
LCR-T4晶体管测试仪怎么改造背光LED恒流?能用12V高电源&低压时也比较亮?

我发现高压12V时也能用,但背光太亮,LED恐怕危险。
而低压6.7V时,有会太暗。。

我用外接电源实验了,电流从18-29MA。。

这个背光LED还挺乖的电路。希望能改成个恒压,或者恒流的。

楼主:
就是一样的实物,

楼主: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1),先看看老外的说明书(电路部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6185-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这个背光改了
LCT-T4图形化晶体管测试仪问题请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510-1-1.html

楼主:
T4

pcb尺寸:63*71 mm     重量:48g 左右
LCR-T4 图形化 多功能测试仪 电阻+电容+二极管+可控硅+电感+三极管+mos管

液晶为12864液晶显示器,带有背光,背光颜色一般为黄绿色。
供电为9v 层叠电池。如果长时间供电,可以用2个锂电池组成8.4v的电池组供电。

功能
*新增开机电压检测功能
*自动检测NPN和PNP晶体管,N沟道和P沟道MOSFET,二极管(包括双二极管)、晶闸管、三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等元件,
*自动测试出元件的引脚,并显示在液晶上
*可以检测晶体管、MOSFET保护二极管等的放大系数和基数的确定发射极晶体管的正向偏置电压
*测量栅极阈值电压和栅电容的MOSFET
*显示器使用12864 lcd 液晶(128 * 64个字符)
*较高的测试速度,有效期组件测试:在2秒(除在较大的电容器,大电容的测量还需要较长时间,测量的时间为1分钟是正常的)
*一键操作,开机测试,一键搞定。
*功率消耗关闭模式:小于20 nA的
*自动关机功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电池

网友:
从7805后面取电,加个电阻

网友:
很可能你用两节锂电串联,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不用叠层9V电池.

楼主:
这个背光改了,恒压了。

LCT-T4图形化晶体管测试仪问题请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510-1-1.html

网友:
这东西我一直没买,好像对我没啥用,测个零件一只万用表就搞定了,东西太多太杂很累,

网友:
主控是7805稳压的,外接7.5v以上就行,背光可以找一个3.3v稳压(ht7533之类的)再串个100欧电阻,

网友:
测试仪不 错,小巧方便

楼主:
这个表示18年,19年的。。。有没有人给12V供电的?

网友:
亮度什么的我倒不在意,我用9V电池的壳,塞了两个锂电,用起来还是蛮耐用的。

我就是想刷一下固件,新版的固件觉得更人性化。

我目前手里只有CH341,有没有哪位能出个教程,或找个教程让我学习一下。

如下的刷写软件,选什么模式。

楼主:
就是这几个部分。。

背光不经过78L05的。。。

设计的R7是3.3K,,板子上改成1K了。最好改成个6202的低压,恒压的

网友:
网上买手指大小2电感,微型升降压板,3到9元价位,3到15v输入。到货后修改限流电阻接线,从升降压到电阻和LED。

楼主:
设计的R7是3.3K,,板子上改成1K了,,

我改成1.5K比较合适。。。 9V,12V外接电源都可以

网友:
背光改成接到78L05后面就好了,电阻用可调的还可以调光

楼主:
这类板子能升级固件吗?

楼主(2025-05-12):
无聊乱研究。改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