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美的温水饮水机核心科技

楼主(2023-02-02):
壳子砸开了,核心部件拿出就是这样

网友:
加热的东西你没照到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热得快,楼主没拆开啊。

网友B:
两个温保,几个电阻,一个小水泵,外加一个热得快,核心科技

网友:
美的,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
就这几个元件没啥科技含量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温保,几个电阻,一个小水泵,外加一个热得快,核心科技

这个可没有水泵,利用高科技大气压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热得快,楼主没拆开啊。

没有砍刀,拆不开,眯着眼睛看得到。就这样插电还能正常烧一壶水

网友:
管线机里面是镀膜石英玻璃管。你这个不知道

网友:
哈哈,这就是充分使用了原理制作的东西。

网友:
这货几十年就长这模样,烂大街,也没不知是哪家发明的,应该不是霉的。

网友:
功能决定了构造,本身就是个温水机,也不能指望做得多复杂。

网友:
功能决定了构造

网友:
饮水机大部分这样,简单实用的加热器,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也是个高科技产品

网友:
相当核心了

网友:
热得快一体机

网友:
虽说桶装水的饮水机都是这样的,但品牌就是品牌,比杂牌强。

看美的这PCB的质感,2个电阻、2个2极管的弯脚,还是通过先成型再插件过波峰焊的工艺。

你再看看杂品牌山货,就懂差异了

网友:
结构简单价格不简单

网友:
就三根线,颜色红黑还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