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次供水设备故障求解

楼主(2023-02-02):
故障现象二次供水压力不稳定  瞬间升压降压反复动作   图片上电子压力表与电接点压力表数值同步  压力超压导致电接点上限动作从而停机  停机瞬间压力极速下降下降后电机工频启动  启动到设定压力不变频   直接超压到电接点压力表上限停机   周而复始这个故障   出现这个故障不管也能自己恢复  人为干涉就是给plc触摸屏断电也能恢复  现在很懵逼 这是什么故障  从哪里查起   谢谢
wechat_upload167531662963db4d95ca7f2
wechat_upload167531663163db4d9716b64
wechat_upload167531663263db4d987d277
wechat_upload167531663363db4d998fce9
wechat_upload167531663463db4d9abd1eb
wechat_upload167531667063db4dbe5f179
wechat_upload167531667163db4dbfc588c
wechat_upload167531667263db4dc0eb3ae
wechat_upload167531667463db4dc27fcf1
wechat_upload167531667563db4dc3c02a3
wechat_upload167531667663db4dc4de3e5
wechat_upload167531667863db4dc626a67
wechat_upload167531670963db4de5be52e
wechat_upload167531671163db4de706bb1
wechat_upload167531671263db4de8340b3
wechat_upload167531671363db4de983a25

网友A:
恒压供水中电接点压力表是起到急停开关的作用?

网友B:
会不会就是程序故障?因为你重启就是,它就又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供水中电接点压力表是起到急停开关的作用?

目前觉得就是单纯的超压停机保护作用   起泵停泵都是根据电子压力表数值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就是程序故障?因为你重启就是,它就又能正常工作。

感觉也不是   断电重启时间短也不行  时间稍微长点就可以了   现在很懵逼  要是单纯程序问题  指针压力表不应该也瞬间升压降压才对  哎

网友C:
水路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路堵了吧。

关键不是频发偶发   楼上用水还正常  很懵逼

网友:
工程量不小,进来见识一下

网友:
丹佛斯的变频器不错哦,有没有可能是检测压力的表波动过大,PLC里设置的检测时间又过短,导致一下大一下小的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远传压力表的阻值变化情况,是不是压力表回传的阻值跳变导致plc误动作

网友D:
感觉,只能是感觉
1、楼主恒压供水系统有先天缺陷,没有稳压罐
2、系统的最小瞬时流量小于系统设计的瞬时最小流量,即是泵进入变频恒压时的最小转速仍然可以超压,设计BUG
3、泵停即泄压,止回阀的性能下降,泄流量过大
4、系统的超泵、停泵参数设置存在要优化的数据

网友:
好像是高层建筑的二次加压供水系统,不懂,围观各位大佬们。

网友:
这么多压力表,只有一个是报警的。你打电话问问供应商,或者看看图纸,哪个点是停机压力传感器。还有你的单向阀应该坏了,不换就费电

网友: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控制板,如没有可靠接地或有来自外部的干扰。

网友:
重点调比例积分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只能是感觉
1、楼主恒压供水系统有先天缺陷,没有稳压罐
2、系统的最小瞬时流量小于系统设计的瞬时最 ...

稳压罐有  大佬说的有点专业有些不太明白  不过单向阀问题我也考虑了怀疑是单向阀问题   1号泵单向阀正常  2号泵单向阀有问题  但是换泵时间短  故障不明显  造成判断成偶发现象  往后重点关注出现故障是几号泵估计就知道大概问题了  谢谢大佬

网友:
稳压罐有,但是稳压罐的气压控制在多少,要留出合适的气体体积。
另外就是,可能有漏水或者大量用水的地方,归根结底还是管子压力保持不住。
至于压力到了之后不能变频,我觉得最好先把压力迅速下降这个现象的原因搞清楚,可能不能变频的现象自己就消失了。

网友E:
即使你怀疑哪部分有故障你也不敢直接采购回来换吧?找原来的施工方或者厂家来看吧,BA的后期维护是要花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你怀疑哪部分有故障你也不敢直接采购回来换吧?找原来的施工方或者厂家来看吧,BA的后期维护是要花钱的 ...

报修没人管自己仅仅是好奇而已   单纯的想知道问题原因

网友:
休眠频率38Hz,感觉有点高。另外稳压管的充气量够不够,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