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串充电器改四串

楼主(2023-02-02):
正面的芯片是cr6850t,背面是lm358,上面三脚是431,我把431下面的是的电阻都改了一下,输出电压没有变化,又还原了,怎么改一下输出16.8v.输出那里的三脚是y1三极管!

网友:
跑一下电路,看光耦是怎么控制的,既然有358,大概率是由运放输出控制了,那就去检查运放输入脚的电压分配

网友:
还以为是成功的改造。

网友:
您这是想把输出电压改高一点吧?

找到431控制级,控制级出来有2个电阻,一个连接电源输出正极和431阴极(上拉电阻),一个连接电源输出负极(下拉电阻),把上拉电阻拆下,万用表测量其阻值,找一个可调电阻(如:3296),使用中间脚及两边任意一脚,把阻值调为上拉电阻的阻值,再把这个可调电阻的两脚焊在拆下这个固定电阻的位置,调节可调电阻就能得到您想要的电压。
要注意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范围,改的电压过高,电源会保护,无法带载;电压过低,芯片会停止工作,电源无输出,都无法使用这个电源。

网友:
431应该很好改,拆掉电阻接个合适电位器,你这调高电压范围也不大,不应该呀!

网友(2024-02-09):
估计431只是提供一个参考电位,跑一下358运放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