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平板1(micro改Type-C、加散热)

楼主(2023-02-02):
老旧平板1,2014年买的,2+16G。
好多软件已经不支持了,但看看视频、电视家什么的,小孩玩还是可以的,必境屏还不错

曾经风靡的micro尾插,已经不是现主流口了,不方便,要分方向,小孩容易乱捅插入

故改成Type-C口。

注意事项:
1、Typr-c母座要磨短,不然平板位置不够;
2、我这个改成Typr-c后,OTG功能没有,这个母座不支持。

至于增加铝片散热问题,有没有作用,起到多大作用,未知。

1、Typr-c母座要磨短,不过好像我拿成Typr-c公口对比拍照了,原理一样

2、功能引脚。飞线处理时,地G不飞线,利用Typr-c座的金属焊接接地,少飞一根线
电源V用稍粗点的铜线,必境过2、3A电流

3、比划一下

4、安装后

5、散热作法

网友:
厉害,支持下,也是学习的机会

网友:
平板太鸡肋,换的频率低,系统版本刷的万言书导致很多软件支持有限...

网友:
一直想改type c

网友A:
用16脚不带板的母头就够长了,你这转接板太占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脚不带板的母头就够长了,你这转接板太占地了

不带板的母头也有,16脚太密,引脚细。但现视力不行了,早几年还行,现视力不行

不带板的母头线脚要跨线,除非你不想支持双面充电、数据交换,只接4个引脚

双面充电、数据交换母头线脚要接8根,要跨线,还是很费视力的,以前是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板的母头也有,16脚太密,引脚细。但现视力不行了,早几年还行,现视力不行

不带板的母头线脚要跨线 ...

这样的话,我问两个问题,我那台手机,用完整的typec线接入电脑主机背后主板直出的USB3.0接口无法识别而且不能连接,手机端那边正反方向试过都不行,但是如果把电脑后面的USB3.0口换到USB2.0口就完全没问题。这个是协议问题还是电脑驱动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反过来,我用另一条线不论正反方向插入手机都不能识别快充但是接入电脑数据传输又完全正常,但是用完整的typec线插入不论正反都能识别,这个是那条不能识别的线接法有问题?

网友:
平板用两年就是个视频播放器。电池还能坚持多久?

网友:
PCB打磨我见过,金属插座打磨我想都没想到

网友B:
说到typec,前段时间看手机,竟然出了一个叛徒,啥年代了iqoou5x竟然搞出来个micro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typec,前段时间看手机,竟然出了一个叛徒,啥年代了iqoou5x竟然搞出来个microUSB ...

代工费给少了,厂家的库存没用完正好拿来顶数...

网友:
拆都拆了都不扩容啊?

网友:
前段时间充电时好时坏也想过换type C ,里面空间太小又是软性PCB板,一直烦恼如何换。后来发现是充电线问题插不牢,换了根线解决了问题就不费那事了。

网友:
的确,Type-C有很多优点,改的好!

网友C:
OTG还是很重要的,我有个华为的也很多年了还在用,CPU低端高通,弱鸡根本不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OTG还是很重要的,我有个华为的也很多年了还在用,CPU低端高通,弱鸡根本不用散热。 ...

这种老平板,可使用的软件很少了,卡慢,不兼容之类的。这类平板,怎么就没有人搞,将旧手机主板接入这类平板屏上呢???必竟淘汰下来的手旧主板,性能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就成了视频播放器了,下载好的视频放进去本地播放

网友:
闲置电子产品,升级后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D:
双面充电哪需要接8根线,如果电流小的话随便接一组VCC和GND就行了,其它引脚掰掉,这样方便焊接。现在带板母座有做的很迷你的,就比本体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面充电哪需要接8根线,如果电流小的话随便接一组VCC和GND就行了,其它引脚掰掉,这样方便焊接。现在带板 ...

只充电??只充电的话,现有2PIN的引脚Type-C

16PIN引脚的,又要插电脑下载数据的,就是要接8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