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显示器)屏幕不亮了

楼主(2023-02-02):
年前订单少放假早,元月6号就回乡了,到元月28号才返深。平时接盒子看电视的显示器刚开机有点闪,一会就好了。看了个把小时,隔天开机logo闪了一下,竟然不亮了。

显示器背后贴纸,32寸的长城

显示器接的机顶盒,开机后播放动画片,用手机电筒照射屏幕,有画面显示。

手上除了螺丝刀,没有其他工具,能够修好不?

百度显示器型号查到的信息,是LED屏。

网友:
可以换灯条了

楼主:
就一把螺丝刀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随便淘个二手吧,一两百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随便淘个二手吧,一两百元搞定

也是这么想,关键1-200没看到哪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条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32寸的IPS屏显示器,至少也有3~400的价格了。

还是修修吧。

网友:
灯条不好换

网友:
先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就一把螺丝刀,还是淘一个吧。

网友:
可能是灯条驱动升压板上的电容不行了,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这么想,关键1-200没看到哪有

闲鱼不要太多,32的液晶二手200左右都能搞定

网友:
就一把螺丝刀只能淘二手了

网友:
拆一个废旧的led灯,换几颗灯珠就行了

网友:
LED背光的不亮,如是全串联的灯条有可能其中一颗或几颗灯珠坏了,如是低压条则驱动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再说

周日放假拆开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也许?

网友:
是不是灯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