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U2312HM 显示屏 突然不亮,拆修一下

楼主(2023-02-02):
这个显示屏过了个年,就罢工了,,网上一搜如何拆机,,冒出同型号屏挂了的,据说是一个管子坏了,传说还是通病

所以就拆开一看,上电万用表测量那个通病的管子,果然挂了,其实就是一个3.3V的 LDO之类的,只是它这个电流大 ,型号1084-33 ,5A最大电流

而后 换了个1117上去,开机没问题,万用表测电流450mA的样子,1117最大800MA,,貌似也能顶住,不知道原本为何设计用到5A级别的管子,而且还坏了。。

1117虽然能用,但是为了短期不再拆壳麻烦,还是买个1084-33得了,反正才1块多钱,拆得过程的照片就没拍了,,只有几张 2个1117 娱乐性的并联输出的照片。。

网友A:
这种高端的显示器也用螃蟹的芯片呀

网友:
你的焊工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端的显示器也用螃蟹的芯片呀

当年也算专业显示器了,价格1500左右好像是,那会才有I7 CPU  2600k好像是,主机都换掉了

网友B:
作为神器的1117不窜抵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神器的1117不窜抵毁!!!

没烧,就是温度40多度,,环境温度5度差不多,,到夏天估计就悬了, 这个显示器质量还是可以的,10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烧,就是温度40多度,,环境温度5度差不多,,到夏天估计就悬了, 这个显示器质量还是可以的,10几年了 ...

老货质量好

网友C:
两个1117并联可以用吗?

网友:
焊接的很有特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1117并联可以用吗?

输出用二极管 “隔离” 一下 纯属娱乐

网友:
戴尔的逻辑板做工不错啊

网友:
还是用大点电流的管子保险,这样散热也不好。

网友D:
L1084是低压(输入不大于7V)低压差(小于1.5V)的LDO,我今天从元件堆找到一个,搭电路测发现没有稳压功能,但电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L1084是低压(输入不大于7V)低压差(小于1.5V)的LDO,我今天从元件堆找到一个,搭电路测发现没有稳压功能, ...

前面没有L ,就是1084-33 好多个厂家有做这个,有的输入12V,有的15V好像。。

网友:
显示屏修理的难度较大,楼主的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2023-04-06):
佩服   真是高手

网友:
真好,网上一查就知道故障点,修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
恭喜,又修好一个。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估计都用DCDC了。

网友:
可以加散热 试试。加管也是变相提高散热。都是因为热 温度高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