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简单拆修微麦mini投影仪:VMAI M100S

楼主(2023-02-02):
过年想在家看看电视剧,拿出投影仪,插电开机,不亮了。。。。。。。放也能放坏么?
拆开看看什么问题,初步估计是电池饿死了。

外观这样,很小巧,用起来也挺方便了。2年前买的,大多数时间在吃灰。

顶部全是按键,跑安卓系统

铭牌

这种东西的螺丝基本都在减震垫的低下,打开后盖,电池就出来了,有点儿鼓包,量了一下电压,还有3.7v左右。

里面是这样下面的腔体里是两个喇叭 和wifi天线。

喇叭体积不小,音量还行。

拔掉喇叭和天线的插头,分离出一层

里面主板是层叠结构,一层又一层

分离掉一层

这层是tf卡座 主控应该在这一层

下面这层是led的灯泡,有一个20mm的风扇专门给他散热

顶部的按键板,都是pfc的软排线链接

led灯泡由很厚的铜板散热

镜头很小,可以调节焦距

进过电池充电和检查 电池应该还可以使用。发现主板上有一个微动按键,联想到投影仪跑的是安卓系统,那个按键可能是复位键,遂按住微动开机,发现正常了。

能点亮。

进系统了。

原样装回去,又可以愉快的追剧了。

这个微动在外壳没有开口,说明书也找不到了。有点坑,拆了半天,也就是个复位的事情。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B:
我以为这个投影仪很便宜呢,最多两三百元,可以买来玩玩;某宝搜了一下,微麦这个牌子,把我吓了一跳,要一千多,还不如买个50寸左右的液晶电视机呢。

网友C:
带软包电池的,如果金屋藏娇,就容易怀孕!

网友D:
效果怎么样,能投多大的屏幕

网友E:
这玩意绝大多数都虚标参数,同类产品实际效果都差不多(比单片式大体积的液晶投影效果要好)。

光机使用广景的839G光机,带s的是高亮版,亮度最高75ANSI。物理分辨率854*480菱形像素(清晰度体验可对标720P的液晶投影)。

网友F:
机子边上粘2节18650电池。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坑

网友:
又学了一招

小巧玲珑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新的时候2个多小时   现在1小时不到
电池长期闲置  有点儿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这个投影仪很便宜呢,最多两三百元,可以买来玩玩;某宝搜了一下,微麦这个牌子,把我吓了一跳,要一 ...

体积很小巧,跑安卓系统,资源丰富。 别的没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软包电池的,如果金屋藏娇,就容易怀孕!

这个不知道是谁的种,也有4个月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怎么样,能投多大的屏幕

最大到80多寸的样子,再大就有点儿模糊了。也可能是镜头脏了,也可能是我近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边上粘2节18650电池。

直接插2a输出的充电宝也可以工作。外挂的2个18650比主机都要大了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复位太麻烦了。

楼主:
多层结构,还比较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绝大多数都虚标参数,同类产品实际效果都差不多(比单片式大体积的液晶投影效果要好)。

光机使用广 ...

楼主这个资料详细!
里面就是这个玩意儿

网友G:
我之前买的极米PLAY也是放了段时间没用,电池就亏电充不进去了,看了下外壳还很难拆,就没管它就这样卖掉了。以后不想再买微投了,没方便多少,然后在性能上又打了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买的极米PLAY也是放了段时间没用,电池就亏电充不进去了,看了下外壳还很难拆,就没管它就这样卖掉了 ...

除了小巧,好像没有别的有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小巧,好像没有别的有点了。

是啊,性能太差,看本地视频码率一高就卡,倍速播放也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