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玩具穿越机,Mobula6 浙江老板的作品

楼主(2023-02-02):
这玩具不适合小孩,新手折腾,新手操控很难,随便就炸鸡,这不,刚收到 飞一下掉下来就 炸断了电池架,,电烙铁焊塑料还焊不起来,烫起来了,强度太辣鸡,

换个思路,咱是会玩电烙铁,剥了铜丝,缠上去,上锡 完事,强度刚刚的,,顺便给加了4个发泡海绵 脚垫,估计要耐炸一点吧

玩这个咱也是头一回,主要是小孩玩,有高手指点一下穿越机 油门相关的没,好像加油门 可以,收油门很难简直没反应,BF软件里可以看到油门加油收油 0-100,100-0都正常。。

不说了,直接上图。。。。

主板集成 电调+飞控

反面基本就是电调了

绑好铜丝,上锡

包一层胶带,绝缘,耐高温

加4个脚垫作为缓冲用

网友A:
你又给增加了1.98k

网友B:
这个架子也太单薄了点吧。有点风都抗不住。

网友C:
这一套下来好几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也太单薄了点吧。有点风都抗不住。

估计是百十块的玩具,成本限制了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给增加了1.98k

应该不超过1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下来好几百吧

配上VR +遥控,差不多1k多点,,当然不能算材料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也太单薄了点吧。有点风都抗不住。

机器小,招风少,穿越机,就是战斗鸡。。有一点风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百十块的玩具,成本限制了用料...

单这个图上的,材料成本 应该过100块了,估计在200-300的样子,马老板那边,单这个无刷电机 50块一个

网友E:
不错,图传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图传用什么的?

是5.8G的啥,我也没仔细看

网友F:
能挂个手榴弹之类的么?

网友:
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挂个手榴弹之类的么?

最多挂一包小金鱼 ,但是没有投放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下来好几百吧

如果价格过千,建议用平均效率大于百分之90超高效无刷电机。可惜北京6环路以内,连风筝都不让飞,怕不可失控掉落安全问题。

网友:
不是有刷还不错

网友:
东西看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价格过千,建议用平均效率大于百分之90超高效无刷电机。可惜北京6环路以内,连风筝都不让飞,怕不可失 ...

氢气球或许还能在那边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氢气球或许还能在那边飞一下

双线小风筝相对可控,万一断1根线,另1跟赶紧拉回。半平方米以上单线风筝,最怕高层气流突然变快,断线落地,风筝线挂树,半路骑车很容易划伤,凯夫拉纤维新型风筝线像裁纸刀尖锐,摇线轴小心手。

网友:
风可以穿越的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