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8650锂电池可以锡焊吗?

楼主(2023-02-02):
充电宝换电池,手头没有点焊机。

网友:
没有点焊机,可以用焊锡丝焊接,但最好是高频焊台,烙铁头最好大一些,焊接时间短一些。

网友:
烙铁功率大点,用点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
很难焊接,即便焊上去了也容易脱焊,而且有损坏电池的风险,甚至爆炸

网友:
上60W的大烙铁加焊锡膏,温度烧开了,一下就搞定

网友:
4楼在吓唬你

网友:
之前在坛里就看到,如果实在没有锡膏和助焊剂,还可以用洁厕剂试试

网友:
18650电池焊的地方,用砂纸打一下,上点焊油,烙铁功率大点,又快又简单。

网友:
可以焊接,就是要速战速决,免得电池发烫,所以需要大功率的烙铁,提前把助焊剂抹在需要上锡的位置。

网友:
没点焊机,一直都是烙铁在怼着

网友:
不锈钢助焊剂很好用,点一滴就很好焊上。

网友:
助焊剂  容易啊

网友:
18650用60w的烙铁秒好,被焊接电池位置找个刀具刮几下助焊剂都不用,焊锡丝自带的助焊剂就能上锡,焊接效果非常好保证不得掉。

网友:
电池要焊接的地方先用美工刀刮一下,然后烫一点松香,焊锡丝抵在焊接位置,60W烙铁怼两下就好了。动作要快,等18650还没反应过来就上好锡了,它就发不了火。

网友:
洁厕灵点上点,烙铁快速焊接上,没问题,

网友:
不一样的,胡爆炸

网友:
18650很好焊,但是焊接时间不要长了,先上锡再焊线。

网友:
那得小心了,不然炸就麻烦了。

网友:
30W小功率烙铁亲测不行,60W加松香加锉刀肯定行。

网友:
没问题,关键是烙铁功率要大点,焊接时间别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