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带有味道的问题

楼主(2023-02-02):
早上按部就班愉快地便便完,顺手冲水,只见水流翻腾,便便在激流中不停翻滚,留下满满一马桶黄水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愉快的心情瞬间消失,疑惑和焦虑涌上心头。检查洗手池,下水通畅。检查洗澡水下水,通畅。毫无疑问,马桶下水堵了。经耐心做工作,马大哈承认可能是倒水时倒一个钢丝球。好嘛,上次倒水倒进个刷子,害得我把马桶拆了才取出来。试了试,上次胶打得扎实,不好拆了。只有让物业来挣这个钱。现在就想,在马桶里放一个不锈钢的小支架,对落物有拦截作用,对便便放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用软索搅出来看看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就是有点味道上头....

网友:
没治,总不能在马桶出口处加篦子吧,也总不能在马桶的入口大嘴巴里面加网格吧

网友A:
意识不改变,什么措施都没用...

网友B:
只要加了阻拦,便便同样也会被阻拦,影响冲水效果,除非你每次拉完后把便便粉碎,这样冲水就没问题,万一便便硬如石头一大坨,就得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要不然卡在阻拦器哪里冲不走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形象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专业设计师来做这件事,简单的讲,可以装个可以翻转的篦子,冲水的时候才翻转,平时是堵着马桶底部的入口,防止东西掉下去。

网友C:
有一张夹爪,压下去张开,松开抓紧,可以拐弯,买一个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加了阻拦,便便同样也会被阻拦,影响冲水效果,除非你每次拉完后把便便粉碎,这样冲水就没问题,万一便 ...

很有画面的感觉。

网友:
这个主题帖子,
发到拆机版,
不恰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识不改变,什么措施都没用...

关键还是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张夹爪,压下去张开,松开抓紧,可以拐弯,买一个备用

马桶下水是个S形,有两个急转弯,捅不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桶下水是个S形,有两个急转弯,捅不进去的

万一就是第一个弯那呢……

网友:
楼主形象生动的描述了马桶被堵的过程。

网友:
老家农村,化粪池埋管斜度不够,便便硬一点就冲不走,以前上完我冲一下,冲不走就算了,也不管(父母会搞好),现在知道边上放的棍子的作用了,没冲走,自己动手打烂再冲。

网友:
前置厨余粉碎机

网友:
味道太重了

网友:
咸鱼买一个退役的医用内窥镜常年备用,经费由马大哈支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