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锋驭1.6加装超级电容

楼主(2023-02-02):
很早就看到有不少车友加装超级电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超级电容的瞬间大电流输出改善启动,减轻电瓶负担,延长电瓶寿命;有说油门灵敏,音响效果变好,主要是低音更加有力,云云......
因为平时跑的里程很短,一天10公里左右,电瓶2年就得换,现在这个也快3年半了,加一个延长寿命未尝不可。前后考虑了个多月,难点是确定安装位置,因为超级电容不耐热,而发动机舱酷热,对电容寿命影响很大。其实较好的位置是左大灯下面,相对温度不高,空间宽敞,但是要拆保险杠和大灯,不方便。次要位置是电瓶后面,这个地方要考虑支撑和隔热,为此做了两个支架,并用聚氨酯发泡剂包裹电容包,期望能对电容起到隔热保护。

加装后,点火太爽利了,一点就着,启动声音明显粗犷有力,点火后,电压上升至14.2V左右,超级电容很快就充满了~ 至于其他的什么油门和音响,貌似油门响应的确灵敏一些了,但音响听不出来,反正也不是关注的重点...
车子熄火放置一夜,第二天启动前电压是12.6V左右,点火时没有14左右那么爽快,但至少电容放电可以分担电瓶负担。

下面将过程简述一下,图片较多。

某鱼淘的超级电容包,包快100大洋,重量达3Kg,个头极大,19*12*14CM。挑选时要注意,漏电电流要小,必须配均衡板。均衡板的作用是保证每个电容的电压一致。里面是6个美国麦斯威尔超级电容,6串,双排。单个电容直径达6厘米,重1斤,2.7V 3000F,6个串联后容量是500F。如果是单排的,长度达39CM,不适合我的安装要求。

卖家充满电后发出的,到手测得电压是16.11V,放置10多天后测是15.6V左右,平均每天下跌0.03V不到,漏电流很小,长期并联到电瓶上也不碍事。

左边红圈的螺丝是固定变速箱换挡拉索的,用来安装主支架来支撑底板,M8螺丝;右边红圈内是机脚螺栓,用于安装辅助支架。螺母勉强用M10,太紧,只能拧进去一点,下面要加垫片。M12太大,估计M11合适,可惜没有这个规格。那个固定线束的铁板也用来作底板支撑。下面从左到右套波纹管的这根线要挪到铁板下面去。

放进去试一下...

要做两个支架。。。找到废弃的方钢,厚度1mm,薄了点,不过强度够用。

乱七八糟的工具。

把方钢割开,敲平,钻孔,弯折......两个支架一次成功,也懒得做更完美一点了。

装上支架,把右边这根波纹管改到铁板下面并且固定好,给电容包腾出空位。

右边的辅助支架:螺丝上打704硅橡胶防止脱落,聊胜于无。

25*25CM的环氧树脂玻纤板,厚度1MM,上紧螺丝后按压几下,蛮稳,强度足够。

楼主:
最终成型的样子。四角倒圆弧,8个凹槽用于固定电容包。

放上电容包再试一下,蛮稳固。

左边。

右边。

16平方的纯铜线,外皮阻燃,所以就没有套热缩管或者波纹管了~

一堆螺丝,铜鼻子,紫铜。

没有压线钳,于是用烙铁和焊锡焊接。按理应该用100A以上的铜鼻子,但开孔在8mm以上,个头也太大。用这个50A的,孔径6MM,厚度1mm,瞬时电流100A应该没问题吧。

装好正负极。买了聚氨酯发泡剂,阻燃型,等级B2,阻燃效果一般,黑、白料共1kg,不到18块,第一次用这玩意。就用装电容的纸盒,拆开,内壁用打包胶带贴一层作脱模用,因为发泡胶无法粘在胶带上面。底面的塑料环用于支撑电容包,脱模后拆除。然后把黑、白料各取80g倒在一个一次性塑料汤碗内,用树枝搅匀,搅拌至混合液发白时,迅速倒入纸皮与电容包之间的缝隙内,速度一定要快!然后盖好上盖,用砖头压住防止过分膨胀...
5分钟后即可撕去纸皮,得到这样一个玩意.....

膨胀得过分了,用美工刀修整四边,尽量修小,厚度最小5mm吧。效果勉强,按理应该用硬质板材做容器,并加压,保证发泡后的密度。以我的条件只能这样了。发现有空鼓,又做了一次发泡填补,勉强满意。

装上去看看,呃,比以前大了太多,螺丝完全被遮住了,这导致固定方案被迫修改。

网友A:
貌似坛子里安利的60F(360F×6)的就可以了,体积小很多,漏电流也更小,实测3-5mA,还自带均衡

楼主:
15.6V的电压,太高了,怕并到电瓶上时打火,用两个刹车灯泡串联来放电,放到13V时就可以了。

外面裹一层背胶铜箔。

再裹一层玻璃纤维胶带,注意这个不是阻燃的,应该用那种阻燃胶带。

串联一个150A保险丝,再接到电瓶正极上。

固定好底板,穿好固定用的不锈钢抱箍和带子。

放好电容包,然后锁紧抱箍,把电容包固定,带子就绕到电瓶支架上打个结吧。

先连接正极,再装负极。万用表量了一下接触电阻,在20毫欧左右。

保险盒位置。

这样了。

全景图。

特写。

几天后拆下来包了一层阻燃胶带....

后发现电容包高了点,电池盖合不上,总不能再削足适履吧,只能修理盖子了,割了一道槽,弯折后,补上704硅橡胶定位,固化3小时。螺丝孔粘两个2mm厚的垫圈,OK。
-End-

网友:
我家头墙角就有一套当时某宝买成500元左右,外观漂亮用料贼好的超级电容成品用了3-4年,拆了感觉没有任何区别心理安慰而已。大力出奇迹只要舍得给油都好开。装了超级电容cca确实能提高200的样子,但是感觉电池一直充不满是不是超级电容内阻更低,装了超级电容电池也寿命一样用3年和没有超级电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坛子里安利的60F(360F×6)的就可以了,体积小很多,漏电流也更小,实测3-5mA,还自带均衡 ...

这个电容是麦斯威尔的,瞬时放电电流在1000A以上, 而且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
这个太大了点,适合像有人说的给扔到后备箱...

网友:
引擎盖下的温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夏天且跑长途之后,期待楼主后续更新使用效果。

网友:
哪家买的?我也去看看,最近我的电瓶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头墙角就有一套,超级电容成品用了3-4年,拆了感觉没有任何区别,心理安慰而已。大力出奇迹只要舍得给 ...

这个只有在电池亏电(只有11v左右了)或电池性能变劣(内阻增大)的时候才能看到效果。

当电池亏电时内阻也增大,一启动电压跌落厉害,这个能有效改善。电池正常时效果不可见的,还白白消耗电流。如果轻度使用车车不建议并联超级电容。

网友:
跑得少不如买个充电器经常补电

网友:
这玩意温度影响大不大
话说前几年买了几个大容量电池,用几次丢一边了

网友C:
左大灯那边温度低。。? 只考虑了动态吧?
到夏天你再厚的保温层也不是空调呀
或许。。不包覆 放前保旁边还有小风吹吹。。

网友:
我直接换成磷酸铁锂电池了,用了几年,比原车AGM电池好

网友:
谢谢分享,改的认真细致,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大灯那边温度低。。? 只考虑了动态吧?
到夏天你再厚的保温层也不是空调呀
或许。。不包覆 放前保 ...

有道理,他这个包得太厚了。

网友:
3kg太重了,油耗算下来不划算。我08年的福克斯用了所谓的雷神镇流器300块,一根供电线6根地线,其实就是4个小法拉电容,别的作用不知道,电瓶只在13年换过,15年的车17万km了,头半段每年3万,后半段每年3千。加法拉电容可以,起个辅助作用,启动时候帮帮忙给电瓶延寿是合适的,完全指望法拉电容启动去一味加大容量感觉得不偿失

网友:
担心震动,时间久了会磨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