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EPU无刷冲击钻拆机

楼主(2023-02-02):
买的裸机,同心度不怎么好,三种模式很紧不好切换,带主轴锁,是金属齿轮,拆开主要看一下有没有黄油,变速箱就没有拆,模具不怎么好,转子后面的轴承固定位置有点大,有6个管子型号是g040n03a,家用应该够用了!

网友:
怎么用道具那么贵

网友:
看完了,有没有黄油呢?

网友:
有车开车啊

网友A:
还是个无刷的,多少米入的???

网友:
不错冲击钻三种模式无刷电机做工可以价格不便宜

网友:
家用足够用了,三种模式挺方便。

网友:
齿轮箱没拆开看看?

网友:
无剧电机,不错,好工具。

网友:
国内组装货,通用配件啊

网友:
无刷、轴承,还冲击钻,挺不错的。

网友:
只有这样的啊   用好的就不一样了啊

网友B:
这个公版设计 ,家用问题不大的。说出价钱来,让我感受一下诱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个无刷的,多少米入的???

65,拼夕夕买的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65,拼夕夕买的裸机!

哪个店,我看怎么要78

网友:
引用 楼主:
65,拼夕夕买的裸机!

没找到带冲击这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版设计 ,家用问题不大的。说出价钱来,让我感受一下诱惑

我在抖音买了个大义接口的,48加上券39到手

网友:
应该是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