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5620千兆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3-02-02):
用了5年左右,最近无线有些掉速,用了这么久也值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路由器里面的布置很复杂,天线也有单独的板子来增加使用效果,感觉很不错。家里也有一台坏掉的单灯路由器,打算等学会的时候也试着维修一下。

网友A:
换电容和电源试试,毕竟有线千兆无线双频,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

网友:
这个还可以,千兆版的。

网友B:
怎么没看到ram。在后面还是集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到ram。在后面还是集成了

搜一下7620DA就知道了....

网友:
Reset一下试试,也许有惊喜

网友:
现在来说这货过时了

网友:
有个一样的,2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C:
最近发现TP和HW一个德行,无线信号超好,网速极差

网友:
MT7612EN加MT7620DA集成64M内存,天线也是分开的,螃蟹千兆芯片,还可以

网友:
不知道所谓硬件NAT和这个交换机有没有丁点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现TP和HW一个德行,无线信号超好,网速极差

手机无线标志上体现只是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实际传输数据还需要有良好的接收能力,例如高效率的LNA等

网友:
穿几片墙的,用哪个路由器其实都不见得好很多

网友:
够本了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和电源试试,毕竟有线千兆无线双频,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

没想到,下次先恢复出厂,再换电源最后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