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灯全亮不能通过自检的TP-LINK无线路由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3-02-02):
如题,是不是可以扔了?

网友:
emmmmm,基本上是soc挂掉了

网友: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固件问题,不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tp啊,扔了吧

网友A:
扔就扔吧,新的路由速度越来越快、发热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就扔吧,新的路由速度越来越快、发热越来越小。

楼主已经在各大平台挑选了

网友B:
刚换下的tplink 450m三天线路由器和300m两天线路由器各一台,型号:tplink tl-wr842n,tplink tl-wr2041n,带电源,56包邮非偏远
不超重的前提下,再送通电亮灯未仔细测试的tplink tl-wr2041n、netgear wgr614、netgear jwnr2000t、fast fwr2004
有配件拆,说不定能把你这台修复呢

网友:
楼主已经在各大平台挑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换下的tplink 450m三天线路由器和300m两天线路由器各一台,型号:tplink tl-wr842n,tplink tl-wr2041 ...

电口千兆的就收了

编辑:刚查了,都是百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口千兆的就收了

千兆和450兆,差距能有多大,大多时候都使用wifi,速度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信号强度和稳定,这方面不如多拿几台无线路由做级联,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
扔了扔了,没用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刷机没法应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扔了吧。

网友:
换带很快 我有一大堆了,舍不得扔

网友:
扔了吧,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兆和450兆,差距能有多大,大多时候都使用wifi,速度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信号强度和稳定,这方面不如 ...

不要说300兆450兆,都是百兆垃圾,手机最高70多兆,就算是双频也只有95兆左右。
一个普通wifi5路由基本可以跑满500兆宽带,

网友:
修tplink可以不如二手斐讯k2,

网友:
丢了吧,该退休了

网友:
tp的又是2.4G的坏了就扔掉吧,换个wifi6的,体验不是一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