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中国移动机顶盒改散热

楼主(2023-02-02):
这个机顶盒播放4k的时候发热非常严重,底下都烫手

撬开后盖

主板

SCY的ROM,容量16GB

cpu是晶晨S905L

网卡是紫光展锐的UWE5621DS

网变是个百兆的,所以肯定是个百兆的有线网卡
不过看电视这个够了,看电影直接用U盘

这硅胶垫弄了这么厚才能够到,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外壳打孔直接扣上

用扎带扎起来

和原来的散热片对比

网友:
虽热,但不至于有问题吧

网友:
尽量不要破坏外壳来安装散热片,粘个面积大的高度合适散热片即可

网友:
也好,折腾一下热天不死机

平时用途不大

网友A:
U口几个,都接u盘类吗?不错,我的机顶盒从未拆过,用到不能用为止。

网友:
那么厚的硅胶换成那么厚的铝板不香吗!

网友:
反正都要加大散热片,扣洞不如开盖。

网友:
楼主可以把盖子打开,加个风扇强制降温

网友:
这个太厚了,导热反而不好了吧。直接开孔或者加风扇,用USB口供电

网友:
用小电风扇的效果会比较好,也方便

网友:
这么厚还是多层,效果不会好到哪去

网友:
天这么冷整一大块冰冷的散热器,机器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没看出来散热片咋固定的,直接压在上面的?

网友:
额 太厚了效果不好

网友:
那么厚的硅胶片导热效果不会太好,还不如内部安装个小点的散热片

网友C:
L后边带3  没A 刷不成游戏机了   我有几个带A的都是刷成游戏机了

网友:
钻几个孔,小风扇吹起来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口几个,都接u盘类吗?不错,我的机顶盒从未拆过,用到不能用为止。 ...

就两个usb2.0,连个3.0都没有。先用两年,两年后当贝b3降到400多我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后边带3  没A 刷不成游戏机了   我有几个带A的都是刷成游戏机了

不知道这个芯片解码怎么样,4k25帧电影没问题,但是4k60帧的游戏视频就非常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散热片咋固定的,直接压在上面的?

直接用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