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舟TX8 CT5DH清灰换硅脂2

楼主(2023-02-02):
两年前拆过一次,最近又不行了,降频严重
这次比较简单,看完整结构看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483-1-1.html

最近这个破笔记本莫名其妙的卡,一开始是觉得用惯了i9再用i5,好的换差的心理作用大
i9的机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684-1-1.html
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i5也不能这样啊
一烤机CPU降频太严重了

性能损失20%了,i9性能损失20%顶多打平i7,还算能接受。不过实际上我风冷压i9降点电压还能255w烤机8个P核5.3 16个E核4.2,性能损失3%
这i5在损失20%用个毛线,这笔记本cpu撑死跑90w,温度就96度了

对比两年前,内部基本上没什么差距

就是网卡换了AX210,机械换了一个
其他的基本上都没动

显卡这个导热垫还行,不用换了

CPU这个散热器没有弹簧螺丝,所以硅脂必须抹平

这个地方原来的导热垫烂了,直接涂硅脂了

装好以后烤机频率2x3.9+4*3.7,比之前的3.3好多了

烤P95也没事了,性能损失2%,功率90W

过了几分钟,撞温度墙了,功率被限制75w了,温度稳定在80度,不过没有性能损失

网友A:
这玩意还天天用得着呢,没觉得有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天天用得着呢,没觉得有多慢...

这内存的延迟羡慕了
要是DDR5内存也是这个延迟该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内存的延迟羡慕了
要是DDR5内存也是这个延迟该多好啊

有感觉?

=-=-=-=-=-=-=-=-=-=-=---=-==--==-==-

网友:
常拆常新

笔记本散热很重要哇

楼主:
应该是时序
之前的老内存时序都很低,现在DDR5初期时序最多只能C30
不过D5内存的带宽肯定和这个D3没得比

网友:
凑合用吧,很多老的神舟机器都会处理器锁低频,原因不明,到达某个%就上不去了

网友B:
这个笔记本不错,最起码CPU还可以更换,后期的笔记本电脑CPU可是不能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不错,最起码CPU还可以更换,后期的笔记本电脑CPU可是不能更换的、 ...

其实意义不大,散热在那儿限着

网友C:
之前拆过,显卡散热还得拆掉后壳才能取出

网友:
用好点的可使用3年以上

网友D:
液态金属效果好么

网友:
TX8 CU5DA可以换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拆过,显卡散热还得拆掉后壳才能取出

这个准系统算不好拆的了,键盘下面还有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态金属效果好么

不上液金,平时要搬着出去,万一漏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