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3-02-02):
  当时这款在论坛里买的,用是可以用,就是发热太厉害了,这天气怎么热,到夏天不敢用了,有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鼓包的电容可以轻轻的点焊下来换一个相同规格的。至于发热问题个人感觉还是高频开关的原因,但是在您的拆机图中没有看到开关件,是否可以通过加一些铝合金散热片的方式解决散热问题。祝充电的过程中保持愉快。

网友A:
输出电容貌似鼓了一个,这个充电器用料不错。

网友:
电解电容都怀孕了,必须换啦!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貌似鼓了一个,这个充电器用料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发热怎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发热怎么厉害

电容鼓了,不能看成是正常电容了,本身也成为发热元件了。该适配器设计得还可以,输入有保险丝,输出双电容滤波。但用料质量可能差了一些。由于在密闭空间,散热不良,建议换耐压更高质量更好的电容。

网友:
有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换了电容,再看看热不热

网友:
真猛啊老哥

网友:
这个充电器 现在相比 一般  ……

网友:
太老  输出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外壳太差了,颜色怎么是红的?

网友:
充电器用料不错

网友:
截图那个3.8 元的联想头不错,我有几个,联想平板拆机

网友:
现在都流行快充了

网友:
估计是长时间的库存货,做工看着还可以,换个电容还可以用。

网友:
电容鼓包会使输出电压下降,换了就好了,看规格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外壳太差了,颜色怎么是红的?

拆出来没胶没法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