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隔离变压器求教?

楼主(2023-02-02):
最近准备做个隔离电源,用来维修开关电源,初步想法是两个变压器首位串联,做一个隔离电源,再多余空间再装一个灯泡,可是这两个变压器是放一排,还是叠起来放,有没有区别和影响不太懂,特来求助大家?还是干脆这样裸着比较好呢?

楼主:
这个变压器再200w 左右吧,还是可以用功率小些的来制作呢

楼主:
还是把这变压器卖了,直接买个隔离变压器?
东西放在这个充电机外壳,大小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起来

叠起来,靠得那么近,磁场会有影响吗?会不会有杂音或是影响散热?

网友:
各走各的磁路,互不影响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吧,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1:1重绕线不行吗,两个一起行倒是行,损耗有点大,低压侧要弄个小负载。

网友:
怎样摆放,主要是考虑磁路干扰最小。环牛的漏磁很小,怎么放问题都不大。当然上下叠起来放影响会更小。

网友:
不懂,但是见过平排的,没见过摞着的

网友C:
我用是两个方牛

网友D:
空间大就离远点,空间小就挨着放,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漂亮的牛

谢谢,以前玩功放时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重绕线不行吗,两个一起行倒是行,损耗有点大,低压侧要弄个小负载。

重绕比较费工,不做破坏,以后还可以拆解来,留作他用。次级接小负载,是做什么用,直接次级对接,两个前级不就是输入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是两个方牛

功率大小呢?其实一般维修都是空载,不带负载时,是不是也用不到太大功率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间大就离远点,空间小就挨着放,没有影响

我是想挤一挤,再放个开关电源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这个,还不如戴个乳胶手套

网友:
我们小白还是老实串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