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为什么屏幕刷新率标准是144Hz了

楼主(2023-02-02):
无论手机还是显示器,现在的高刷标准都是144Hz,不知道为什么定的是是这个频率
我想以前人们看电影什么的都是每秒24幅,以前还有16幅每秒的电影,那岂不是眼睛被闪瞎了
一查资料才知道从一开始电影的放映机就是144Hz的了,还是纯机械实现的144Hz

电影放映机的光源是个大功率的灯泡,射出的光是连续的,在光源前有个遮光轮,轮上有孔,光线被转动的轮盘间歇遮挡,透过形成144Hz的闪动光源
玩过投影机的都知道以前卤素光源的机器里有个色轮,是相同结构和原理的
电影胶卷以24幅每秒的速度经过光线,在1/24秒中每幅在光线前停留一格,这时光线闪了6下,就是每幅连续曝光6次
6*24=144Hz,以减轻电影的闪烁感,就和现在视频插帧一样的效果
后来电视机采取了50Hz或60Hz的刷新率,就和电影比起来有明显闪烁感了

网友:
还专门研究一下

网友:
又学了点新知识,填补了空白

网友:
从一开始电影的放映机就是144Hz的了

网友:
可以,说的有道理

网友:
就怕标称是高刷新的,实际是掉帧

网友:
说明一开始就是高科技,,

网友:
跟楼主来分析分析我所认为的刷新率/帧率的问题,欢迎指正
其实刷新率不等于帧率,早期电影的帧率也不是24帧,手摇摄影机帧率并不固定,大约在16帧左右,后期才固定在24帧。
这24帧意味着屏幕上每1/48秒显示一副画面,然后黑1/48秒换片,然后再显示下一副画面,一秒钟显示24张画面,这样人眼看起来基本不闪烁,能接受
crt电视与电影不同,它不是一副一副画面显示的,而是一行一行显示的,1/60秒更换一屏幕的内容,所以叫刷新率,跟电影对比起来,电影是1/48秒的时间内全部画面都在亮(这1/48秒内任何一个瞬间画面全亮),而电视是1/60秒内全部画面亮一遍(这1/60秒内任何一个瞬间只有几行在亮),那么差别就很明显了,60的刷新率比24帧看起来还要闪烁得多。
液晶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