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256G固态第一次算是捡到便宜

楼主(2023-02-02):
某鱼上40不到买了一个说是坏的不认盘的三星256G固态硬盘,收到后用转接板第一次在XP电脑上确实看不到盘符,可是在Diskgen里却能看到显示都是是正常的,后接在w10电脑上,盘符就正常显示了,然后格式化跑圈,第一个盘是100G,全程写入242M/s,校验390M/s(2253E转接卡,3.0的电脑也就是这样了),其它两个盘符,写入、校验都差不多,到这里感到有点心情畅快了,手上20几个盘,就这个全程高速写入,而且通电时间、次数都很小,看主控型号估计也不是重新开卡过的(会不会是谁家马甲,有知道的告诉一下),那就是说这张盘使用时间并不长。大部分的主控开卡都玩过了,没有几个表现让人满意的,或者说没有一个有这个三星表现好的,算是捡到便宜了是不是?有图片为证。

网友A:
楼主这是在让我去安装咸鱼APP!
玩笑了,莫怪。
卖家不懂,楼主捡到宝了。这种咸鱼卖家可遇不可求。

网友:
捡大漏了。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在让我去安装咸鱼APP!
玩笑了,莫怪。
卖家不懂,楼主捡到宝了。这种咸鱼卖家可遇不可求。 ...

买了好几十个固态开卡玩,第一次捡便宜,上当好几次了。

网友B:
现在256g的固态硬盘新的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256g的固态硬盘新的也就几十块钱

几十块的都是QLC,缓外速度感人...

网友C:
只能说不亏,这盘本身也是垃圾,固态怕年份久,放着不用也不行,这盘年龄10-11年,犯大忌

网友:
这种还是少碰,运气只是偶尔的,大部分时候都会翻车,要理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不亏,这盘本身也是垃圾,固态怕年份久,放着不用也不行,这盘年龄10-11年,犯大忌 ...

放的不用也会坏?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是捡漏了
我买的m600 1t盘,330块本以为抄底了,结果抄到半山腰

网友:
三星原厂的固件只有三星有,不可能开过吧

网友:
这可真是捡到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的不用也会坏?

当然会啊,电子逃逸,存在里面的数据会随时间失效,FTL数据丢了这盘就用不了。

一般的盘可能重新开卡就好,三星盘没有流出开卡软件,开不了就相当于完全没用,只能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会啊,电子逃逸,存在里面的数据会随时间失效,FTL数据丢了这盘就用不了。

一般的盘可能重新开卡就 ...

没错,原本我就准备拆颗粒,还算运气好,不用费劲了。

网友:
是捡到漏了

网友:
恭喜捡漏+羡慕

网友:
成功捡漏,卖家看了锤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