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画个用于替换6F22给万用表供电的电池板

楼主(2023-02-02):
pcb工程地址

用两快带保护版的小锂电池,通过自锁开关来控制并/串联。给万用表供电时串联,充电时并联。
用来替换万用表里面的6F22电池。需要另外从用完的6F22上拆个电池接口焊在这板上。

已经用券去嘉立创打板。
电池打算去老5店买几块。自锁开关正好有很多在闲置,正好用上。
原改万用表电池贴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充电芯片在里面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太简单了,板子比电路大

网友:
开关使用的次数比较少,间隔时间长,切换开关一定要买质量好的,不然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串联改并联,由于电池内阻和容量的差异,并联时可能产生较大的瞬时电流,造成开关触点烧坏

网友:
我来学习参观,

网友:
走线有点细了吧

网友:
简单实用。开关确实要用质量好的,不然接触不良很讨厌

网友:
这个实用工具

网友:
4054充电,USB口不加上?最好9电池壳子能塞进去。

加上后赶紧给我传个文件,我也去打板子

网友:
几种方案比较了之后,我还是用了升压的,因为使用不是太频繁,很多年前淘汰了的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年。

别人的帖子:
[工仪]【更新-防烧表】也做锂电34063升压9v给万用表供电,省得买电池了

网友:
不打板也可以用

网友:
我 等 充电板的PCB图

网友:
把万用表的接口改成两个电池插口串联就可以了。越简单越耐用,不容易出错。

网友:
打板只是为了两块电池串联?

网友:
嘉立创免费券10*10的可以打样5块。楼主这么小的板打5块有点浪费了。能不能拼一下,每块板就可以分出6个,打一次样就是30个。另外请问楼主:电路底下的白色部分是实心填充吗?阻焊层底下有覆铜?

楼主:
难得去拼板了拼版有时还审核不能免费还要改,拼了还要找个钢锯切割,就两个万用表。放电池的地方顶部和底部实心填充了铜。
4056的充电板还有好几块,可以粘在后面充电用,不用也吃灰。4057芯片上次好像买了些,找不到了。

楼主:
工程文件在顶部链接,板子尺寸44mmx24mm,比6f22小点。纯粹是抛砖引玉,大家改更好的方案。
两块带保护的小锂电串联方式,我的两个表都在用,只是之前用洞洞板和插口的方式觉得丑了点。用个板子当骨架方便点

楼主:
板子长度合适,但是电池长了点。开关装上就超长了,只能去掉开关,pcb上短接串联用。也可以用,就充电时麻烦点,一块一块充。

网友:
这个也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