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冷门机顶盒(万利达精灵魔盒Q5)

楼主(2023-02-02):
之前家里的网络电视不好用,家里老人又要看电视,去附近店里买的机顶盒,万利达的,应该有人知道吧?开拆
真难拆,卡扣那么紧,拆坏了
盒子底部还有配重
主板电路看起来很简单,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抄那个机顶盒的板
处理器散热贴的太紧,掰不下来,不知道啥型号处理器,就不暴力了
有大佬有这款产品的刷机包,分享下,我想刷一下机

网友:
太冷门的产品可能还真不好找

网友:
看着像是代工贴牌的

网友:
万利达以前还行,现在沦落的和夏新一样烂牌子了

网友:
电子产品在的南极人吧,都是贴牌

网友:
没见过,没听说过

网友:
这应该是跟夏新、南极人、七匹狼、红豆、恒源祥之类一样的模式了吧,只授权,不生产

网友:
机顶盒很多都是贴牌的,只要能用个3年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可以下载几个系统试一下,前些年经常将两个不同品牌的机顶盒同刷成一个系统,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一直在用类似的网络机顶盒,用过好几个了,便宜,所以把家里的有线数字电视销户好多年了...

网友B:
想刷机,要拆开看看cpu了,s905的?找同型号cpu的,然后还要看网卡型号

网友:
把散热器那个弄开看下芯片型号,找个类似的固件试下。

网友:
万利达的机顶盒头回见

楼主:
散热片拆了,这是啥型号,不认识

楼主:
拆下来了,有人认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几个系统试一下,前些年经常将两个不同品牌的机顶盒同刷成一个系统,也能正常使用。 ...

下载了一大堆,有一个能开机,不过在logo处无限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刷机,要拆开看看cpu了,s905的?找同型号cpu的,然后还要看网卡型号

下载了同型号cpu的一堆固件,就一个百视威固件能开机,可是却卡在logo无限重启,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