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手持式蒸汽熨烫刷拆解

楼主(2023-02-02):
闲来无事,拆一个奥克斯手持式蒸汽熨烫机,大家看看内部结构。
外观

参数

储水罐

拆掉四个螺丝

拆后,可以看到加热部分和一个小的水泵,通电后就开始加热红灯亮,
当红色灯灯熄灭,按压开关,绿灯亮,水泵开始工作,蒸汽从孔中喷出。

水管中一定要有水,否则水泵不工作,
此外开关最好不要拆下,好难装回。

网友:
这水泵真小

网友:
储水量看着不多,短时间使用?

网友:
刚刚给亲戚换了个好美特的加热头,长期用自来水,里面水垢堵死导致不出蒸汽。当时买成800多,从拆解来看,超过300就是智商税

网友:
这个水泵我也拆了一个,没啥用处

网友A:
必须用蒸馏水吧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东东,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蒸馏水吧

这玩意几十元的东西,很少用蒸馏水伺候了,的确水垢很快就堵了蒸汽发生器堵塞了

网友B:
用纯净水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纯净水耐用点

代价有点高

网友:
这种家用效率不高,一般都是学生或者出租房用

网友:
最好能做成可拆洗氧化铝陶瓷,高压电热容器,里面脏了用洁厕灵去水碱,电热棒可单独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