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BAT 64GB黑胶体U盘评测

楼主(2023-02-02):
这个上面标的是64G,我到手插电脑总是接触不良,来回换插几个接口,电脑也重启几次,一下子识别到一下又识别不到,反正一插上 电脑就反应迟钝,看了一下接口里面的黑胶体松垮垮的,所以测试也没办法进行了,我按住就直接上量产工具,主控是一芯的FC1179AB,闪存是英特尔128G的QLC,量产选啦清除+原厂扫描开出16.9G,感觉这个写入速度挺快

网友:
前几天在pdd看到了,10块买了俩64G,不过这QLC。。。只能存存音乐了

网友:
如果真是128G闪存 只能开16.9G,这基本上是废品闪存了

网友:
容量小了点

网友A:
重新开卡是16G,那当然pSLC了,你试试把BIN级定容关掉,能有20多G

网友:
不算啥,我有两片N18A,开PSLC两片都只能开出26G哈哈哈

网友B:
为啥会这样,是叠瓦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会这样,是叠瓦盘吗

U盘也能有叠瓦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是16G,那当然pSLC了,你试试把BIN级定容关掉,能有20多G

原厂扫描可以开出59G,速度不稳定。用清空+原厂扫描自动开成pSLC,我没有√选强制半容它自动开成16.9G,ECC都是设0 ,BIN也是没有√的。

网友:
这种U盘也可以量产

网友:
建议当PSLC用,ECC开低一点

网友(2023-05-08):
开强制半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