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条华为mico充电线,怀疑大电流的真实性

楼主(2023-02-02):
现在的手机动不动就几十瓦上百瓦的充电,电流达到10几安,就这点细的触点是如何实现的?虽然口不同里面的触点应该类似吧?

网友:
怀疑也没用啊,毕竟有那大的电流

网友:
这种接口最多20w

网友:
这个就是一条普通的5V-2A充电线兼数据线,这也不是啥快充用的

网友:
谁家的电流十几安?

网友A:
C口设计最大电流才5A,实际不建议大于3A,毕竟接触面积那么小,不知更大电流的设计是不是利用了数据触点

网友:
什么手机那么厉害?

网友B:
micro usb 规范里最大就2a出头,从来没人说过它能10几a,type c 协议最大就3a,pd2,3 pps协议最大5a,pd2,3最大100w(20v 5a)几十上百瓦低压快充 是私有协议特制a c口 ,加粗线,这几个也没人说过10几a,大功率充电通过提高输入电压实现不光是电流,10几a是电池端也不是输入端。micro usb 载流比c口差远了并不是差不多,两个没可比性,c口4组供电,micro只1组。因此不用怀疑真实性,需要怀疑的是常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 usb 规范里最大就2a出头,从来没人说过它能10几a,type c 协议最大就3a,pd2,3 pps协议最大5a,pd2 ...

那就是理解错了,5a电流也不小啊,口的话c口的针比micro多,但是也很细,会不会很容易坏。苹果的数据线用久了第二条线容易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口设计最大电流才5A,实际不建议大于3A,毕竟接触面积那么小,不知更大电流的设计是不是利用了数据触点 ...

国内厂商魔改了接口,所以能实现这么高的快充电流的,主要就是加粗触点,来实现大电流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理解错了,5a电流也不小啊,口的话c口的针比micro多,但是也很细,会不会很容易坏。苹果的数据线用 ...

5a可不大,2针的micro口最大都能2.4a ,8根针脚10a以下都是安全的何况还不是极限值,再打对折规定5a最大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口设计最大电流才5A,实际不建议大于3A,毕竟接触面积那么小,不知更大电流的设计是不是利用了数据触点 ...

两面双触点  合计四个触点 ……

网友:
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大的功率是提高电压实现的,实际电流不会太大,肯定是安全的

网友:
type c口快充可不是5V了,根据不同的协议最高可达20V,所以电流不可能是十几安那么大

网友:
type c 口大功率是因为电压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改变,最大电流并不很大,micro usb更是不大,电压又不能改变,所以被淘汰

不是华为的锅,是micro usb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面双触点  合计四个触点 ……

那也少了啊,想想10A的插线板里面1个平方的线和螺丝压接的面积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厂商魔改了接口,所以能实现这么高的快充电流的,主要就是加粗触点,来实现大电流快充 ...

只注意过A口这一头确实是加宽了供电脚,C口太小看不仔细不知到里面是什么特殊结构

网友:
目前手机大电流,高压充电确实对接口的机械性能要求很高,某宝的垃圾充电接口配件很多,以后购物要很小心了。

网友:
易降解的线材,年数久了容易变软破皮,果然是计划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