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第二个虎式飞跃手电(换micro USB母座)

楼主(2023-02-02):
还是老爷子带回来的,上个还回去了…说那个不亮这个亮度正常就是没法充电了充电口插坏了…拆开一看…这哪里是插坏了…明明是插没有了…不但母座内芯插没了,单面转接板的PCB也给扯掉一片…找出库存的电子烟吹下来一个母座…比划了一下…固定孔有点窄…用镊子扩孔放进去焊上,单面板不牢固把母座附近PCB接地绿油刮开上锡全焊上增加机械强度…这个母座真不错居然没有吹坏,关键就是堆锡的时候还不会漏进母座里面…焊好后找根线插上测量输出端子没有短路,电压正常…上USB电压电流表充电电流正常…装机交付使用…最蛋疼的是他们工友里貌似也有个喜欢瞎拆的老爷子…果然这个电池还是被剪断了…貌似还给把电芯换了后又拧上去的…老爷子拿到手后的反馈居然是:你为啥不给换个不分反正(typec)的插座……emm

网友A:
老爷子说的对,这种母座吹焊的诀窍是什么,我总是觉得里面塑料容易化。

网友B:
这手电应该很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说的对,这种母座吹焊的诀窍是什么,我总是觉得里面塑料容易化。 ...

吸锡带拖一下。然后用烙铁焊接一下!就好了根本不会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说的对,这种母座吹焊的诀窍是什么,我总是觉得里面塑料容易化。 ...

这个不是一般的好…500℃风力1档我觉得会吹废掉…谁知道居然还没事儿,估计里面是耐高温材料…普通的一吹那个里面的材料就气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电应该很亮吧!

200米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说的对,这种母座吹焊的诀窍是什么,我总是觉得里面塑料容易化。 ...

换typec口的话我还得改外观或者壳子…最主要的是懒……

网友C:
别说,做工不错

值得一玩

网友D:
改typec不难,难得是动手

网友E:
原来金属灯杯冲压成型,C8手电应该也可以。好的小直手电铝合金数控加工灯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做工不错

值得一玩

电路方案不错,灯就有点不怎么合适了…原装电池我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typec不难,难得是动手

懒…其实是一种病…而且并不好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手艺

一天天的瞎折腾,说手艺好就搞笑了…换器件还行,手工不是一般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金属灯杯冲压成型,C8手电应该也可以。好的小直手电铝合金数控加工灯杯。 ...

这个灯杯是金属的…具体啥材料不清楚…也就电路方案跟灯杯有点像那回事儿…

网友:
大头小身板,手电外形很有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说的对,这种母座吹焊的诀窍是什么,我总是觉得里面塑料容易化。 ...

你可以试试多加点助焊剂,松香就不要了,不好往出弄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老式虎头牌手电

网友:
你这样焊接USB口早晚还得掉,换我就按下图那样处理。在USB口两边打孔,然后用粗铜丝绕一圈再焊接,铜丝和小板铜箔以及USB口都焊上,保证USB口不会掉。USB口的小板和主板焊接也很容易受力掉焊盘,在板子焊点那里,贴着主板打孔,两孔距离就是主板厚度,粗铜丝穿孔焊接,铜丝0.5cm长就够了。主要是卡着主板让小板上下不能动就好,这样比单纯的焊锡牢固得多。

网友:
还真是虎头虎脑的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