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闲来无事,贴个SM2246en U盘

楼主(2023-02-02):
过完年闲来无事,刚好年前翻抽屉找到几张几年前买的46en u盘主控板空板,剩下一些小料也在年前买到了,其实已经贴好几天了,因为太懒加上不常发帖觉得麻烦一直没发,今天发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点M币,由于之前M币一直负数没法下载附件和搜索,所以想水点经验。
板子看丝印是1819版本的,19年买的10元一块,当时老站也有好多人买了测试,也不知道和1822版有啥差异,看了一下两个版本的BOM表至少物料目测是没有区别的。

元件基本都是0201和0402,个别0603,好在是白天贴不是很费劲,光线充足不需要借助放大镜也能看清,焊盘刷上锡浆后用尖嘴镊子夹住元件摆上,在放加热台或者热风枪吹会儿就行,先贴一面。

残留焊锡可以用烙铁快速刮走。

桥接刷薄一点锡浆就行,防止粘连,由于asm1351太贵这里换成1153e,19年买了一些全新的才七八块一颗,主控面贴好了。

背面也是一样的操作,刷好锡浆后摆上元件,用的中温有铅锡浆,热风枪开320度均匀吹二三十秒就行,多余焊锡用烙铁拖走,顺便把缓存贴上看能不能跑过,待会儿再换上512的。

测好后直接换缓存上颗粒,对比了一下u小蜜的板子,不是同一种版型,灯的位置也不一样,哎,看来壳子得重新买了。

贴了两片海力士H27Q2T8CEB9R,直接开了懒得跑RDT,由于没壳子就懒得跑圈了,怕高温掉盘。另外求助:NW849颗粒能不能上慧荣328X主控?有没有大佬有做过的还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没跑一下速度啊,差评

网友:
慢工出细活,这个有些费工夫。

网友:
这个开始贴,比较费事啊

网友:
纯手工能贴成这样,是真佩服,

网友:
手工了得,佩服

网友:
大佬焊工了得

网友:
焊0402都得用发大镜,0201是焊不了了!

网友A:
nw849可以上328x,但是b0kb制程上328x效果并不是很好,写入大波浪比较明显,并且似乎容易掉盘;稳妥一点的玩法是用黑片工具开pSLC,但是328x系列高4k的特点就没了。
这个颗粒上2258xt做固态u盘,效果会更好
还有,手焊0201是真的狠人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
没有钢网人工点锡浆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没有元件的丝印图,多了可能会搞错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849可以上328x,但是b0kb制程上328x效果并不是很好,写入大波浪比较明显,并且似乎容易掉盘;稳妥一点的 ...

你好能给个参数吗?这个颗粒我上过3111和2258xt,觉得太慢浪费主控板就拆下来了,发现上328x主控即便是改了dbsize.ini容量还是显示2048M,我在我的第一个帖子里边有求助过,也试过了大家提供的方法但似乎并不凑效。

网友B:
我至今弄不明白拖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至今弄不明白拖焊。

含松香的好无铅锡丝+一把65~95W的好烙铁就行

网友:
如果没记错b9r是316的呀?用的转结帖?

网友:
眼神可以,手工了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