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遥控器是不是换一个同型号的IC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2023-02-02):
汽车全景主机上配的遥控器,以前不好用了没当回事,  现在换了导航,结果倒车视频格式有点不兼容,想进去看看能不能设置一下,
整个遥控器很LOW,,除了这个IC,没别的电子元件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某宝买一个成品遥控器

网友:
不一定,有些是专用单片机,需要写程序。

网友:
应该不行,是不是得写码

网友:
要重新写程序吧

楼主:
惨啊,  一开始我还用学习遥控器复制下来了,  结果那个遥控器找不到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