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亚克力自己做个MF30万用表表笔插头

楼主(2023-02-03):
       作为平时维修操作,一般都是用MF30型万用表进行测量,但是这台MF30表的表笔插头早已多次修补、代换了,一般都是凑合、凑合,也没有给它买个全新的表笔。这些日子的使用中,表笔插头终于又损坏了。可是表笔还是完好的,就想着下点功夫做一个耐用的表笔插头。
   这次用的是直径2mm的线鼻子的铜套管,用亚克力料头做两个90度的弯头,亚克力塑料块上配钻直径为:2mm和3.8mm的两个孔,两孔在90度交叉处连通。整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种琴键式选择开关触点是很大的挑战

网友:
这种东西到我手里只有被砸烂的份

网友:
想得到,做得好。

网友:
干的漂亮,够结实

网友:
哈哈。亚克力怎么转的孔

网友:
维修过程又给删了!

网友A:
热熔胶是败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是败笔。

同感,应该用环氧树脂

网友:
热熔胶把高逼格硬生生拉到了谷底!

网友:
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习惯了传统的笔,不过这个也挺好看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铜管还是差点

网友:
用黑色亚克力更好点

网友:
做的不错,还有,找到了合适直径的插件

网友:
好办法啊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普通的4mm香蕉头上,能用上岂不是直接爆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