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书接上回!给网友修胜利86E,手贱,差点弄巧成拙!

楼主(2023-02-03):
上个帖子给网友维修炸掉的胜利VC86E,过程很简单很顺利,换个保护二极管搞定!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测试发现表的精度和线性不好!然后强迫症犯了!一时手贱给换了积分电容!
换积分电容驾轻就熟了。换完确实提升明显!但是,测试时,主板轻微震动了一下,突然就测量不正常了!
一晚上,各种检查,最后发现,按压主板时,有时候测量正常,通过仔细按压大致确认了一个区域,在基准电压芯片和积分电容附近!另外还发现一个现象,模拟条指示读数正常,主显不对,电阻档一部分档位测量正常,小电阻档即便短路也显示过量程,种种迹象表明积分电容极其周边电路最可疑,因为只动过积分电容,就拆掉积分电容检查,发现积分电容并没有问题,然后又对积分电容附近元件补焊!补焊到参考电容时,熔化了一端焊点时,发现电容断开了!这电容在积分电容下面,应该是装积分电容时按下太用力了,把下面的参考电容压断了!(积分电容体积较大,所以要尽量装的高度低点,就使劲往下压了)

还好最后发现问题并修复了!不然,,,,

所以,没事别手贱,没事别瞎折腾!哈哈

楼主:
原机积分电容D值是0.002  换了一个D值0.00008的!
虽然,积分电容不能光看D值,但是,业余条件下,这是最方便,也确实有效果的筛选方式!CBB电容也是最容易获得的价格便宜的电容!

网友:
本来有点口齿不清 治一下  治好了口齿不清   发现 听不见了  最后发现是其他炎症

网友:
高手出马,手到病除

网友:
还好修好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积分电容D值是0.002  换了一个D值0.00008的!
虽然,积分电容不能光看D值,但是,业余条件下,这是最方 ...

运气不错,终于修好了。

网友A:
pcb上有数值这个好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翻车现场,还好及时补救。

网友:
首先是技术好,要不然麻烦大了

网友:
居然还有不用牛屎的,不错。

网友:
厉害了,技术好

网友:
需要胆大心细,坐得住

网友:
这技术厉害了,多的故障也修出来了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有数值这个好

胜利有个时期的板子喜欢元件旁边标注型号和负责的功能,这点确实不错,方便维修!

网友:
这……得吃几碗饭才干得了啊……

网友:
我有过弄巧成拙的经历,但不是修仪表。在当年元件不好买并且很贵的时候,给朋友修电视机,有很羞愧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