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台达代工250w一体机电源DPS-250AB-71B,用料不错,就是主电容偷工减料

楼主(2023-02-03):
开关管三个,两颗东芝 TK13A60U.650v 13a,阻值0.32. 一颗英飞凌6r190e6,650v 20.8a 阻值0.19

保险管250v 6.3a

输出电容一个红宝石ZLH 16V 2200  寿命10000小时,一个日化KZH16v2200 寿命6000小时 ,阻值居然只有0.17,和固态类似了。还有一个16v1000红宝石,阻值0.28

https://www.chemi-con.co.jp/cn/p ... =EKZH160ELL222MK20S

https://www.rubycon.co.jp/wp-con ... og-aluminum/ZLH.pdf

不明白为什么都上英飞凌的高价管子了,却大电容上缩水,不用日系。而用金山的?

网友:
用料不错,就是主电容偷工减料。
不好理解。

网友:
不懂电源,感谢分享

网友:
大电容上缩水,不用日系。而用金山的?还是要考虑成本和利润啊!!!

网友:
6000个小时对基本上不断电的一体机电源来说恼火

网友:
主电容一般工作在50Hz,不容易发热损坏。

网友:
安心用,很多带风扇的电源主电容用85度的,都很难坏
85度的电容寿命只有105的25%

网友A:
有几个人看明白了的吗?

网友:
做工没毛病

网友:
交流电供电越稳定,主电容压力越小,所以缩了

网友:
80铜牌而已  这做工用料合格的
台达是oem大厂    用料都是看客户给的价格和要求定。
很多用料也一般的   没必要迷信台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人看明白了的吗?

没看明白

网友:
我看明白了!看明白楼主头像的意思了!

网友:
很漂亮的电源
没看见驱动是什么IC,估计38**?
我猜是双管正激的拓扑,三个开关管一个是PFC,两个正激。

网友:
好电容不是只有某几个品牌或型号,前后电容的选择跟电源拓扑方案有关,还要做到整体平衡,成本控制,不是动不动的这个缩水了,那个缩水了。

网友:
做工是没毛病

网友:
用料不错,就是主电容偷工减料。
不好理解

网友:
拆了卖铜
拆了卖铜

网友:
这个金山高压不比日系孬起码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拆着见着怀孕的

网友:
成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