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奶瓶恒温套专用电源LX050200深圳绿翔源科技+ETC+通风橱控制气器

楼主(2023-02-03):
好久好久没发帖了,趁今天得几分钟闲,水一贴,祝大家春节快乐~
一个奶瓶恒温套电源,有点接触不良,拆开看看

5V2A,轻飘飘

超声波焊接,无损夹开,看着做工还凑合,高压侧有C-L-C滤波

背面有贴片芯片,次级好像是同步整流

貌似没有啥问题,重新合上盖子,貌似正常了

别人得ETC,说是不开机了,首先换衣电池没电了,万用表量下来只有0.26V了,淘宝买新电池,插上也没反应,
怀疑超级电容坏了,扯下超级电容,果然有反应了,单独给电容充电,基本不漏电,正面是新买的电池给放完电的电容充电太慢。
焊回超级电容,外接18650先给电容充满电,然后快速换回新买的电池,ETC复活

ETC做工还凑合,一次性锂电池放电能力是真不行

最后拆通风橱控制器,说是按了电源开关没反应,换上一个备用的就好了

换下来的旧机器正好拿来拆件

背面是接线

松开4颗螺丝,里面两块电路板,一个供电变压器,靠谱

一颗PIC单片机,一个液晶驱动芯片,一个多路继电器驱动芯片,印刷薄膜键盘排线

一颗7805稳压,给单片机供电,5颗继电器,控制风机,照明,风阀什么的,可能是薄膜键盘受潮了,管它呢懒得修了,拆件,剩下扔掉

网友A:
不拆则以,一拆拆两个.

网友:
ETC上面的微动开关和鼠标上面的一样,可留存备用

网友:
一下子拆这么多东西。。。

网友:
集成通风遥控器倒是挺复杂!

网友:
就喜欢看拆机,谢谢分享

网友B: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维尼老板水贴

网友:
拆的不止两个好不,还有拆拆就好的,都不用修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很少有人拆。

网友C:
我记得ETC拆了就不能用了啊

网友D:
7805扣下求赠送

网友:
估计不够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扣下求赠送

必须的,专家倒贴200包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维尼老板水贴

时间比较忙哈哈,很难深入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则以,一拆拆两个.

谢谢捧场,简单拆拆,也不能深入研究了哈哈

网友:
喜欢看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ETC拆了就不能用了啊

没事,蓝牙款的,自己手机激活一下即可。。

网友:
南方还在用这种单模的啊。  换机力度还是不够,小鹏还需施压啊。。  估计要吧12年以前的证书都作废掉才能屏蔽掉这个老方案。

其实把长效拆了就可以插线充了,只是容量太小,容易亏电,一直充着。

网友:
超级电容好购买吗,以后可能有比较多的选择

网友:
好像用的也都是普通元件,没有高大上的。